太阳能锂电充电产品建议

楼主:
最近打算要做一款产品,需要用到太阳能锂电充电相关的电路选型,目前选择如下:

1. 太阳能充单串锂电池 4.2V(应该多串并联以提高容量)   通过一个DC或者LDO给单片机供电,目前不知道太阳能选多少伏的

2. 太阳能充2串或者3串锂电池,通过一个DC或者LDO给单片机供电,12V的太阳能板网上挺多的

大家有什么建议,那种好些,用12V的高电压太阳能板充单串,会不会好些,还是说充单串多串都一样

网友A:
不能选一般的充电芯片,需要选一个支持MPPT功能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才能充分利用太阳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选一般的充电芯片,需要选一个支持MPPT功能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才能充分利用太阳能充电。

是啊,总感觉用高电压充单串效果更好些,但是有没有理论根据,就是感觉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选一般的充电芯片,需要选一个支持MPPT功能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才能充分利用太阳能充电。

我在网上看如韵电子好多CN系列的芯片,都支持MPPT,不过还没用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总感觉用高电压充单串效果更好些,但是有没有理论根据,就是感觉这样的

降压的电路简单一些,所以使用也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如韵电子好多CN系列的芯片,都支持MPPT,不过还没用过,应该没问题

可以用,问题不大,如果不想画板买个现成的模块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如韵电子好多CN系列的芯片,都支持MPPT,不过还没用过,应该没问题

不是它的托啊

这家其他充电芯片用过,还行

太阳能充电IC没有用过,

可以直接和他们技术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问题不大,如果不想画板买个现成的模块也可以。

见过之前的一个网友发帖,买了一个,改造一个充电板,好像是把上面的LM317换成了现成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如韵电子好多CN系列的芯片,都支持MPPT,不过还没用过,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可以试试,太阳能充电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也去瞅瞅他家芯片。

网友C:
我这有个太阳能充电宝,有时间准备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太阳能充电宝,有时间准备拆了看看

我也有个太阳能充电宝,每次想放太阳底下充电时候,晒的烫手,就当普通充电宝用了,这个问题在充电宝上好像解决不了吧!电池板黑色的吸热,电池紧贴电池板,温度杠杆的

网友:
使用12V的高电压太阳能板充单串电池需要选择合适的充电控制器和电路,以确保安全和高效的充电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12V的高电压太阳能板充单串电池需要选择合适的充电控制器和电路,以确保安全和高效的充电效果。

如果是单串电池,可不可以多节电池并联直接充电?

网友:
常用的12V光伏板,性价比很高。

12V实际光线好时能到16V,所以给2-3组串联的锂电都可以。

必须有锂电管理电路!

网友:
可以试试,太阳能充电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使用12V的高电压太阳能板充单串电池,需要选择合适的充电控制器。保护电池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12V的高电压太阳能板充单串电池,需要选择合适的充电控制器。保护电池提高效率。

自己做充电,不用现成的充电控制器,有没有推荐的充电芯片?

网友:
看看这款: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products/battery-management/mezs7-solarcharger.html

太阳能充电Demo板,参数满足你的两串或三串的需求 ,

网友:
不花钱购买!找我

【不到1块钱】4路输出、超简约电源开发板,多名工程师力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7445-1-1.html

网友:
这些都是模块,对于目前的设计来说并不是特别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