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原厂的官网下载的demo板保证没问题吗?

楼主:
我比较喜欢找芯片原厂公开的开发板的设计资料来看,感觉能学到不少东西。但是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在芯片原厂的官网下载的pcb和原理图都存在设计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是存在DRC错误。我比较疑惑,为什么原厂提供出来的demo会有错呢?难道他们的意思是说demo板只是大致的给我们看一下,并不保证板子可用,真正要做产品的时候再让我们去找他们的方案商给钱买对应的方案才是正确的?

网友:
在ST和TI的官网下载的demo板都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具体是哪个

网友A:
你的规则DRC错误,原厂和你的规则可不一定一样哦。

网友:
官网该不是故意这样的

原理图和PCB图至少是人家验证过的

也许是我们使用时吃的不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规则DRC错误,原厂和你的规则可不一定一样哦。

不是啊,规则都是PCB里面自带的,本身打开就是存在DRC错误的,有的还是原理图和PCB的器件数量对不上,有些还有设计错误,比如开关电源的电感的引脚,覆铜的时候使用10字连接,而且连接宽度还特别窄,一看就是设计错误

网友A:
规则都是PCB里面自带的-----你从事PCB工作多少年? 不超过3年吧,我接触的大厂demo的PCB设计,不能说一点错误没有,但大部分的地方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则都是PCB里面自带的-----你从事PCB工作多少年? 不超过3年吧,我接触的大厂demo的PCB设计,不能说一点错 ...

规则是PCB里自带的,但是有DRC错误也是,我不是怀疑原厂的水平,只是怀疑是不是他们故意搞错,让我们去找他们合作的方案商掏钱买方案

网友C:
还是得多研究多学习,找出最适合的那个设计,或许有些人家的设计有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多研究多学习,找出最适合的那个设计,或许有些人家的设计有保留

我猜是,如果人人都在官网能下载到正确无误的板子,那些方案公司就没有生意了

网友D:
原厂的水平一定高吗?有时候会让一些新人做设计练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水平一定高吗?有时候会让一些新人做设计练手的

我看他们一般都会放很多版本的文件,可能是把没设计完的拿出来了。还有就是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则是PCB里自带的,但是有DRC错误也是,我不是怀疑原厂的水平,只是怀疑是不是他们故意搞错,让我们去找 ...

有可能哦

在仪器行业,我就见过自己公司资料上的原理图是错的

以我对那套系统的理解深度,不可能是我错

怀疑是拿来误导竞争对手公司的,反正用户也不会对原理专研到那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他们一般都会放很多版本的文件,可能是把没设计完的拿出来了。还有就是能用就行

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会一直不断的更新的

网友:
怎么说呢?维护网站的是一个team,design是一个team。这俩交流没那么紧密,验证也没有100。也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得过且过了。

网友E:
个人感觉有的大厂的评估板画的非常糙,走线方式、美观程度上都不太行,不知道是艺高人胆大就放飞了还是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有的大厂的评估板画的非常糙,走线方式、美观程度上都不太行,不知道是艺高人胆大就放飞了还是怎么 ...

我也觉得是

网友:
官网上的很多Demo也是第三方合作厂家提供的,相关文件当然不排除存在某些小缺陷,但板子至少是经官方审核、验证过的。有问题反馈的话,官方会转给合作方整改,然后做更新。

网友:
找一个具体的例子拿来分析一下,学习和参考别人成熟的电路不错,能提出疑问和找出错误之处意味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