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5191是一款PWM工作模式,高效率

楼主:
AP5191是一款PWM工作模式,高效率、外围简

单、内置功率MOS管,适用于4.5-150V输入的高

精度降压LED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150W,

最大电流6A。

AP5191可实现线性调光和PWM调光,线性调

光脚有效电压范围0.55-2.6V.

AP5191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RT 外部电阻编程

来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

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峰值电流采样模式,可以

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5191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内部

的温度达到13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流。

◆ 宽输入电压范围:4.5~150V

◆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6000mA

◆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 输出短路保护

◆ 过温保护

◆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

◆ 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 汽车灯照明

◆ LED驱动电源

PCB 布线参考

1、大电流路径走线要粗,铺铜走线最佳。

2、大电路回路面积以最短、最宽路径完成最佳。

3、开关切换连接点:电感 L、SW PIN 与续流肖

特基二极管,走线要短与粗,铺铜走线最佳,但同

时需要适当面积作为电感、IC 与二极管散热。

4、Vin 端的输入电容要靠近输入端和 CS 电阻

地,以达到稳压和滤波功效

5、采样电阻 Rcs 靠近 CS /GND PIN,特别是靠

近 GND 脚

6、VDD 电容需靠近 VDD PIN,且 1UF 以上容

量,特别是调光时,供电电容要靠近 VDD 脚

注意:

1 如果输入电压 12-80V 范围时,C1 必须使用铝

电解电容,不能使用瓷片电容。

2 PWM 脚和 DIM 默认低电平,但只做直亮不调

光时,需接到 VDD 脚

网友:
这片子资料好像没找到

网友:
国产芯片就这点不好,资料不好搜,官网好像就没设置搜索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