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电容与什么因素有关

楼主:
再研究TLC555构成的振荡电路过程中,发现在频率较高的时候芯片的寄生电容似乎不能忽略,于是做了如下实验

阴影部分是芯片外接的振荡电容,现将其去掉,CP1,CP2,CP3为芯片引脚电容,按手册所给其值大约为2.1pF

改变不同的RB,测试输出频率,通过公式来反算寄生电容的值,发现寄生电容的值不固定,测试数据如下

随着RB的增加,等效电容(寄生电容)也是会增加的,这个改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
电路的工作频率越高,寄生电容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就越大

网友:
对双极型工艺的集成电路来说,输入端的寄生电容包括PN结电容,而PN结电容显然与PN结上的电压有关。但PN结上电压变化仅能说明寄生电容变化的一部分,还有其它因素也会影响输入引脚的寄生电容。

网友:
芯片输入端的电容还包括了输入管子的米勒电容,而米勒电容又与管子的工作状态关系很大,且很难计算。

网友:
【测试输出频率,通过公式来反算寄生电容的值】

你的计算,没有考虑集成电路后面各级(除输入级以外的各级)的延迟。实际上,每级的延迟均会使翻转变得不那么理想,上升沿下降沿不那么陡峭,使得振荡周期变长,也就是振荡频率降低。结果是根据振荡频率计算的寄生电容变大。

网友:
这类输入电容,手册上都会给出测试条件。只有手册给出的测试条件下,输入端电容才会是手册给出的数值,否则可能相差很大。

网友:
有一些寄生电容是人类现在材料,工艺和结构所带来的。就好像有质量的物体就有引力(公式压根没记住)。生活中不体现是因为微乎其微忽略了。管子里的或者电路里的寄生电容就得分工作频率,看影响看充电放电的τ了。有些时候线路里的寄生电感还会震荡起来

网友:
这类输入电容,手册上都会给出测试条件。只有手册给出的测试条件下,输入端电容才会是手册给出的数值,否则可能相差很大。

老师有做过datasheet吗?感觉不同厂家料datasheet质量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有做过datasheet吗?感觉不同厂家料datasheet质量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诶

我不生产元器件,也没有做过datasheet。不同厂家datasheet中参数不同,那很正常。即使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在改进工艺或者材料后参数也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生产元器件,也没有做过datasheet。不同厂家datasheet中参数不同,那很正常。即使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 ...

一般来说,料号不变datasheet不怎么会变的,同一个型号应该会变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