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带USB功能的低价位的MCU(ARM架构的),请推荐几个,谢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带USB功能的低价位的MCU(ARM架构的),请推荐几个,谢谢。

网友:
看过人家说,GD32F150,  STM32f070F6,  HT66FB572/HT66FB574/HT66FB576,8bit MCU

网友:
上pi吧 可玩性高

网友:
谢谢,请问什么是PI吧?

网友:
GD32F350

网友:
怎么感觉 EEWORLD人气越来越弱了,唉。

网友:
谢谢,请问什么是PI吧?

树莓派 带arm 核 能跑linux gpio都有

网友:
USB的低价很多啊,nxp一个lpc低端系列都是。

网友:
usb可深可浅,最简单的虚拟串口stc51都可以,弄复杂了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