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5192可实现线性调光和PWM调光,线性调光

楼主:
AP5192是一款PWM工作模式,高效率、外围简单、

内置功率MOS管,适用于4.5-100V输入的高精度

降压LED恒流驱动芯片。最大电流1.5A。

AP5192可实现线性调光和PWM调光,线性调光

脚有效电压范围0.55-2.6V.

AP5192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RT 外部电阻编程

来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峰值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

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5192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内部

的温度达到13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流。

◆ 内部集成 100V 功率管

◆ 宽输入电压范围:4.5~100V

◆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1500mA

◆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EMI 干扰

◆ 输出短路保护

◆ 过温保护

◆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

◆ E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 汽车灯照明

◆ LED驱动电源

PCB 布线参考

1、路径走线要粗,铺铜走线最佳。

2、大电路回路面积以最短、最宽路径完成最佳。

3、开关切换连接点:电感 L、SW PIN 与续流肖特

基二极管,走线要短与粗,铺铜走线最佳,但同时需 要

适当面积作为电感、IC 与二极管散热。

4、Vin 端的输入电容要靠近输入端和 CS 电阻地,

以达到稳压和滤波功效

5、采样电阻 Rcs 靠近 CS /GND PIN

6、VDD电容需靠近VDD PIN和GND PIN,且1UF以

7、VDD电容连接VDD脚和GND脚之间的回路尽量缩

小。

8、如采用PWM调光时,CS脚和CSS脚之间加RC电路作

滤波。

注意点

1:VDD 限流电阻的选值:

RT 越小,IC 工作频率越大,这里驱动内部 MOS 需要

的电流越大,该电阻的取值可相应减小。

2:建议芯片的工作频率控制在 100K-600KHZ,一般

200KHZ 为佳。

3:芯片输出最大电流可做 1.5A,但当输出电压比较高

时,这时要注意芯片的温升,输出电流建议不要做足

1.5A.

4:布线时,多余空间尽量铺地。特别是 GND 脚附近

和CSS 脚采样电阻的地端。

深圳市世微半导体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