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六千价位的笔记本推荐?

楼主:
公司电脑从去年12月莫名的开不了机,重装系统后老是出现蓝屏,数据损坏,开机慢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我都不太敢用了。自己的电脑又是九年前的笔记本,编译太慢,准备淘一台好一些的笔记本,再战个十年,预计618入手。

希望笔记本能剪剪视频,编译不要太慢的。显卡和处理器想要英特尔和英伟达,AMD怕以后跑以后跑神经网络没法加速。

自己也看了一些游戏本,价格合适的都是二三线品牌的,怕不耐用,感觉这个价位就比较尴尬。。。

网友A:
目前在用R9000P,各种大型软件工作正常,视频编辑也不怂

网友:
另外一台是thinkbook14+,不过显卡就不太好了

网友:
还有一个十年的老笔记本,换了一个固态,至少IAR这种编译软件工作正常,还能用Rhinoceros画3D图,日常工作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强烈推荐mac prot ma2 16寸的。我目前也想选一款。本来想选联想的,看到几个低温焊,一过保就不行的。不敢选联想了。

网友C:
游戏本不但重,发热大,价格也高,还不如一个小机箱的准系统主机,或者配一个工作站,都比游戏本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R9000P,各种大型软件工作正常,视频编辑也不怂

用了几年了,听讲一过保就会坏的,抖音刷到不止十次提到联想的低温焊锡的病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游戏本不但重,发热大,价格也高,还不如一个小机箱的准系统主机,或者配一个工作站,都比游戏本好多了。

游戏本重,可终归是可移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R9000P,各种大型软件工作正常,视频编辑也不怂

这价格不便宜呀,使用感如何,便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游戏本重,可终归是可移动的

也有移动工作站。

小机箱的便携性也不错,配一个便携显示器也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推荐mac prot ma2 16寸的。我目前也想选一款。本来想选联想的,看到几个低温焊,一过保就不行的。不敢 ...

不想用苹果的,还是想用Windows的。虽然可装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几年了,听讲一过保就会坏的,抖音刷到不止十次提到联想的低温焊锡的病症。

还有38天就过保了,马上快两年了,20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几年了,听讲一过保就会坏的,抖音刷到不止十次提到联想的低温焊锡的病症。

Thinkbook 系列、拯救者系列,包括2023年的机型系列,官方从侧面放出了没有使用低温锡的信息,在B站上上述型号,也有up主做了简单的测试,因为低温锡的熔点只有130度,很容易化,简单加热没有融化。另外使用了低温锡技术的联想笔记本会在PCB上印有LTS的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不便宜呀,使用感如何,便携吗?

当时原价买的AMD的处理器8800,当时各种加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不便宜呀,使用感如何,便携吗?

因为我每天背,再加上工作忙,感觉挺累的,屏幕比较大,使用还是挺不错的,另一条14吋的屏幕就感觉比较小了,不过很轻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有移动工作站。     小机箱的便携性也不错,配一个便携显示器也不费劲。   ...

我感觉这就和游戏本差不多

网友E:
机械革命蛟龙16 不过要操过几百的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每天背,再加上工作忙,感觉挺累的,屏幕比较大,使用还是挺不错的,另一条14吋的屏幕就感觉比较小 ...

我目前的笔记本电脑好像也不轻,2KG左右,充电器挺轻的,不到1KG。屏幕多大的?16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革命蛟龙16 不过要操过几百的预算。

机械革命好像评价一般般,听说挺革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就和游戏本差不多

比游戏本耐用吧,游戏本用1-2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