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锂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
各位老师,下面的锂电池充电方案有没有推荐的?

1.3.7/4.2V  500mA锂电池充电
2.7.4/8.4V  500mA锂电池充电

对于7.4/8.4V  500mA方案,最好是可以平衡充电方案的

有什么可以用的充电IC或方案都可以,谢谢

网友:
如韵电子  有不少合适的芯片,你可以关注一下,别的厂家目前不太了解

网友A:
我4.2V锂电池用的是微盟的,目前用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4.2V锂电池用的是微盟的,目前用的还行。

芯片型号是ME4069,最大电流1.8A。

网友B:
bq24133可以,如果需要平衡,

只需选择带平衡的电池保护IC型号

网友C:
你去mps 搜一下 我试过simu他家一个方案还不错。现在又有优惠,你可以问问管管。

网友:
500ma看着不大啊3w不到,蛮成熟的

网友D:
500mA锂电池充电最便宜的就是国产的4054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mA锂电池充电最便宜的就是国产的4054

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mps 搜一下 我试过simu他家一个方案还不错。现在又有优惠,你可以问问管管。

请说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4.2V锂电池用的是微盟的,目前用的还行。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133可以,如果需要平衡, 只需选择带平衡的电池保护IC型号

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mA锂电池充电最便宜的就是国产的4054

这个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