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V85x芯片 如何使用tiger lcd时lti锐化功能时程序abo ...

楼主(2023-03-13):
全志V85x芯片 如何使用tiger lcd时lti锐化功能时程序abort?
## 1.主题 使用tiger lcd时lti锐化功能时程序abort ## 2.问题背景 产品:T113 软件:tina5.0 其他:使用tiger lcd调试lti参数 ## 3.问题描述 **3.1复现步骤** 1. m kerne_menuconfig选中按照如下方式选中pq驱动 ``` Device Drivers---> Graphics support---> Frame buffer Devices---> Video support for sunxi---> [*] Support PQ driver ``` 2. m menuconfig按照如下方式勾选下位机软件 ``` Allwinner---> Display---> <*> pqd.................................................................. pqd ``` 3. 编译烧录后进入控制台,输入usbdevice命令打开切换usb role后,再输入pqd运行上位机软件。 4. 电脑端打开tiger lcd,点击open后切换到lti调试界面,调节参数后点write写入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07ab832c9644946987af6ac99d72cf3.jpeg#pic_center) **3.2具体表现** 下位机程序abort退出,结果如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0938c538480433d91931b4c7518607c.jpeg#pic_center) ## 4.问题分析 1. unsorted double linked list corrupted表明malloc时链表的被破坏,找不到下一个节点,该问题可能是越界写内存导致。 2. 可以选择使用libasan进行调试,需要在Makefile中加入如下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983302ac740467b91d3f55ba7bb161b.jpeg#pic_center) 并且在menuconfig按照如下方式配置 ``` Base system---> [*] Use external toolchain---> -*- libc........................................................... C library Configuration---> (./lib/ld{-*.so,-linux*.so.*} ./lib/lib{anl,c,gomp,cidn,crypt,dl,m,nsl,nss_dns,nss_files,resolv,util,ssp,asan}{-*.so,.so.*}) libc shared library files (use wildcards) ``` 3. 重新编译并将未strip过的可执行文件用adb推至/usr/bin下,重新复现问题,得到如下信息。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d7672516a844086bdb8cdb9902a6cfa.jpeg#pic_center) 4. 可以看出问题在platform/allwinner/display/pqd/hardwares/de20x/de20x.c文件中的de20x_set_lti里。实际上这里malloc的数组是用来存储lti 11个寄存器的值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a4a45555075412891c79fa2b1310338.jpe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ef72cfb87474af2be8b6a0f23caa60a.jpeg#pic_center) 再通过ioctl写入物理寄存器,但是malloc的长度PEAK_REG_NUM只有6,因此这里会发生写越界。同时如下代码处也要改过来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246e883067442dabb7e4f5a9576d07d.jpeg#pic_center) ## 5.根本原因 寄存器数量配置错误,导致写内存越界,破坏了链表结构LTI_REG_NUM ## 6.解决办法 修改platform/allwinner/display/pqd/hardwares/de20x/de20x.c中de20x_set_lti和de20x_get_lti函数malloc的大小为LTI_REG_NUM,具体方式可参考如下补丁。 ``` diff --git a/hardwares/de20x/de20x.c b/hardwares/de20x/de20x.c index c8a1084..7aa66be 100644 --- a/hardwares/de20x/de20x.c +++ b/hardwares/de20x/de20x.c @@ -328,7 +328,7 @@ int de20x_set_lti(const char* data, int size) int ret; UNUSED(size); struct lti_sharp *lti = (struct lti_sharp *)data; - struct register_data* rdata = malloc(sizeof(struct register_data) * PEAK_REG_NUM); + struct register_data* rdata = malloc(sizeof(struct register_data) * LTI_REG_NUM); get_lti_register_offset(rdata); ret = de20x_get_registers(rdata, LTI_REG_NUM); if (ret) { @@ -371,7 +371,7 @@ int de20x_get_lti(char* data, int size) int ret; UNUSED(size); struct lti_sharp *lti = (struct lti_sharp *)data; - struct register_data* rdata = malloc(sizeof(struct register_data) * PEAK_REG_NUM); + struct register_data* rdata = malloc(sizeof(struct register_data) * LTI_REG_NUM); get_lti_register_offset(rdata); ret = de20x_get_registers(rdata, LTI_REG_NUM); if (ret) { ``` 原文来源:全志在线开发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