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中间两个脚接两个5.1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TYPE-C中间串联两个5.1K的电阻,这样一个接法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电阻另外一端接地了吧?好像是为了识别主从设备。

网友:
USB-PD对电源设备的识别 是依靠这两个引脚的,向供电端请求电源供给。在简单的设计中,通过CC1和CC2各自独立 下拉一个5.1k电阻到地 即可。而对于需要用到大功率供电或者高清视频传输功能的嵌入式设计,则必须要使用USB-PD控制芯片。

网友:
识别设备用的,阻值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设备插入了,这个有接口标准协议的规定的
一般USB阻抗匹配的电阻也就是4.7K~5.1K左右就能识别到

网友:
应该是用来进行匹配的,一般这种电阻都是匹配使用。

网友:
加了之后可以支持双type-C口的充电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