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的输入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呢? 输出电容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DCDC电路中的输入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呢?

输出电容又起到什么作用呢?越学习越糊涂了

网友:
去耦电容,去除高频干扰和储能

网友:
注意:该DCDC电路是Buck电路,Buck电路输入电流(芯片3脚)是断续的,由此从输入端取电流也是断续的。为此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容或者多个电容,在芯片3脚用电时由电容为芯片供电,在芯片3脚不用电时电容由VIN充电,就可以使VIN处电流的变化大为减小。

网友A:
该电路输出处也并联有多个电容,其作用与输入电容类似。应该注意到:输出电压的波动叫纹波。你曾多次问过开关电源输出纹波问题,本Buck电路输出处的电容有何作用,若是对输出纹波稍有理解,此问题不应该再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输出处也并联有多个电容,其作用与输入电容类似。应该注意到:输出电压的波动叫纹波。你曾多次问过开 ...

是的是的,就是感觉自己越学越糊涂了 哎,,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可以理解为

把电流比作水流,电容就是一个水库,能对水流内的平缓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而已,,,

或者电容就是蓄水池

如果叫汁,可能比喻不恰当

网友:
作用是滤波和去耦,以降低电源纹波和噪声并稳定反馈环路。

网友:
输入输出电压纹波很重要。输入电压多为DC/DC芯片提供能量,在输入引脚处增加大陶瓷电容,既能提供去耦,又具有大电容的能力,抑制输入电源纹波。输出纹波会影响负载的稳定性,若负载是CPU处理器,需要非常低且精度调整快的电压,那对输出的电源提出了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