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wave circuit design using ADS 2015

楼主:
这是一本利用ADS进行微波射频电路设计的好书,值得一看

网友:
好书,把软件搞透了,还是比较厉害的

ADS软件可以搞射频模拟电路、系统仿真,很强大的
也可以进行数字信号处理(DSP)和通信系统仿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