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ARM+FPGA架构之作MYD-JX8MMA7开发板】 MYB-JX8MMA7 yocto-build系统镜像

楼主:
2. vmware-ubuntu_yocto-build

2.1. 配置虚拟机

使用虚拟机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单独分配一个虚拟磁盘文件挂载到Linux系统上,将/home目录、安装的软件、SDK,和自己编写的代码单独保存到这个虚拟磁盘文件,这样不会跟原有的Linux系统、其他软件互相混合,方便管理和迁移。

(后续:从Ubuntu-22.04.1降级到Ubuntu-18.04.6就体会到这种便利之处。)

../_images/VMWare-Ubuntu-22.04.1_add-iso.png ../_images/VMWare-Ubuntu-22.04.1_add-vmdk.png ../_images/VMWare-Ubuntu-22.04.1_before-install-sdk.png ../_images/VMWare-Ubuntu-22.04.1_fdisk-mkfs-mount-vmdk.png

按照文档编译流程进行编译,期间出现磁盘空间不够的情形,最后使用VMware的磁盘扩容功能实现。

../_images/yocto-bitbake_disk-space-low.png ../_images/VMWare_disk-expand.png ../_images/Ubuntu-disk-partition-resize.png

2.2. Ubuntu-22.04.1编译yocto

2.2.1. 网络不畅

DISTRO=fsl-imx-xwayland MACHINE=myd-jx8mma7 source myir-setup-release.sh -b build-xwayland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core

        ERROR:  OE-core's config sanity checker detected a potential misconfiguration.
            Either fix the cause of this error or at your own risk disable the checker (see sanity.conf).
            Following is the list of potential problems / advisories:

            Fetcher failure for URL: 'https://www.example.com/'. URL https://www.example.com/ doesn't work.
            Please ensure your host's network is configured correctly.
            If your ISP or network is blocking the above URL,
            try with another domain name, for example by setting:
            CONNECTIVITY_CHECK_URIS = "https://www.yoctoproject.org/"    You could also set BB_NO_NETWORK = "1" to disable network
            access if all required sources are on local disk.
解决方案:

BB_NO_NETWORK=1 DISTRO=fsl-imx-xwayland MACHINE=myd-jx8mma7 source myir-setup-release.sh -b build-xwayland

2.2.2. Ubuntu-22.04.1版本过高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core
NOTE: Your conf/bblayers.conf has been automatically updated.
WARNING: Host distribution "ubuntu-22.04" has not been validated with this version of the build system; you may possibly experience unexpected failur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use a tested distribution.

暂时忽略

2.2.3. Windows共享文件系统不兼容

downloads目录在windows下解压缩到数据盘(NTFS文件系统格式),然后在Ubuntu系统中,在myd-jx8mma7-yocto/目录下创建一个符号链接”downloads”,指向windows下的downloads目录(通过虚拟机的共享目录机制),结果发现如下错误:

fatal: detected dubious ownership in repository at '/mnt/hgfs/Repo0/Downloads/Yocto-download-5.10/downloads/git2/git.savannah.gnu.org.config.git'
To add an exception for this directory, call:

        git config --global --add safe.directory /mnt/hgfs/Repo0/Downloads/Yocto-download-5.10/downloads/git2/git.savannah.gnu.org.config.git
解决方案:

重新解压缩到linux文件系统。

2.2.4. Python版本不符合导致脚本错误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Mapping’ from ‘collections’ (D:Program FilesPythonlibcollections__init__.py)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Mapping‘ from ‘collections‘
(https://blog.csdn.net/LSH1628340121/article/details/124140926
原因分析:

无法从“集合”导入名称“映射”,因为Python3.10版本以后对requests 库进行调整,collections中不能直接调用方法Mapping,MutableMapping

办法就是:找到引用collections模块的__init__.py文件,调整从abc导入:

影响的文件太多,无法一一修改。 安装Python-3.9

  1. 安装Python-3.9

    ubuntu20.04安装python3.9并设置为默认的python3 (https://blog.csdn.net/chencaw/article/details/117551298

  2. 缺失sqlite3

    sudo apt install libsqlite3-dev

    然后重新编译安装python3.9

  3. ../../m4-1.4.18/lib/c-stack.c:55:26: error: missing binary operator before token “(”

    build failure on Ubuntu22.04 from SIGSTKSZ not being an integer literal

    https://github.com/DynamoRIO/dynamorio/issues/5434

    Ubuntu22 tina-linux 编译报错记录

    1.c-stack.c:55:26: error: missing binary operator before token https://blog.csdn.net/huuuerli/article/details/128051710

    1. Ubuntu版本太高,或者m4应当升级到m4-1.4.19以上

    2. 修改 build-xwayland/tmp/work/x86_64-linux/m4-native/1.4.18-r0/m4-1.4.18/lib/c-stack.c:55

    -#elif HAVE_LIBSIGSEGV && SIGSTKSZ < 16384
    +#elif HAVE_LIBSIGSEGV // && SIGSTKSZ < 16384

  4. configure: error: raw selected, but required raw.h header file not available

| NOTE: The following config.log files may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 NOTE: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xwayland/tmp/work/x86_64-linux/util-linux-native/2.36.2-r0/build/config.log
| ERROR: configure failed
|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ERROR: Execution of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xwayland/tmp/work/x86_64-linux/util-linux-native/2.36.2-r0/temp/run.do_configure.565950'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不想再弄Ubuntu-22.04.1了,按照文档的要求,一步一步走吧。

2.3. Ubuntu-22.04.1编译yocto

安装Ubuntu-18.04.6之后,基本一切都顺利平静了。。。。

DISTRO=fsl-imx-xwayland MACHINE=myd-jx8mma7 source myir-setup-release.sh -b build-vdisk1

You can now run 'bitbake <target>'

Common targets are:
    core-image-minimal
    meta-toolchain
    meta-toolchain-sdk
    adt-installer
    meta-ide-support

setup之后,build目录下的文件如下:

 tree.
└── conf
    ├── bblayers.conf
    ├── bblayers.conf.org
    ├── local.conf
    ├── local.conf.org
    ├── local.conf.sample
    └── templateconf.cfg

1 directory, 6 files

2.3.1. bitbake core-image-minimal

成功

NOTE: Your conf/bblayers.conf has been automatically updated.
Loading cache: 100% |                                                                                                | ETA:  --:--:--
Loaded 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Parsing recipes: 100% |###############################################################################################| Time: 0:01:43
Parsing of 3360 .bb files complete (0 cached, 3360 parsed). 4970 targets, 282 skipped, 3 masked, 0 errors.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5
Sstate summary: Wanted 1284 Local 0 Network 0 Missed 1284 Current 0 (0% match, 0%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3419 tasks of which 0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2. bitbake meta-toolchain

成功

NOTE: Your conf/bblayers.conf has been automatically updated.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1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2
Sstate summary: Wanted 664 Local 0 Network 0 Missed 664 Current 1058 (0% match, 61%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4286 tasks of which 2865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3. bitbake meta-go-toolchain

成功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0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2
Sstate summary: Wanted 46 Local 0 Network 0 Missed 46 Current 1723 (0% match, 97%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4391 tasks of which 4297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4. bitbake meta-toolchain-qt5

成功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0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4
Sstate summary: Wanted 620 Local 0 Network 0 Missed 620 Current 2136 (0% match, 77%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6826 tasks of which 5518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5. bitbake meta-toolchain-sdk

失败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1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ERROR: Nothing PROVIDES 'meta-toolchain-sdk'. Close matches:
  meta-go-toolchain
  meta-toolchain
  meta-toolchain-qt5

Summary: There was 1 ERROR message shown, returning a non-zero exit code.
原因:

bitbake中没有meta-toolchain-sdk这一构建目标。

2.3.6. bitbake myir-image-core

失败

Currently  8 running tasks (1447 of 7558)  19% |################

Task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sources/poky/meta/recipes-devtools/binutils/binutils-cross_2.36.bb:do_compil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binutils-cross-aarch64/2.36.1-r0/git/build.x86_64-linux.aarch64-poky-linux/gold'
| Makefile:1157: recipe for target 'all-recursive' failed
| make[3]: *** [all-recursive] Error 1
|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binutils-cross-aarch64/2.36.1-r0/git/build.x86_64-linux.aarch64-poky-linux/gold'
| Makefile:897: recipe for target 'all' failed
| make[2]: *** [all] Error 2
|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binutils-cross-aarch64/2.36.1-r0/git/build.x86_64-linux.aarch64-poky-linux/gold'
| Makefile:6121: recipe for target 'all-gold' failed
| make[1]: *** [all-gold] Error 2
| make[1]: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 make[5]: Leaving directory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binutils-cross-aarch64/2.36.1-r0/git/build.x86_64-linux.aarch64-poky-linux/ld'

2.3.7. bitbake myir-image-coreEEWORLDLINKTK12

再次执行bitbake,该错误消失。但是又出现如下错误:

| g++  -fno-PIE -c   -isystem/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gcc-cross-aarch64/10.2.0-r0/recipe-sysroot-native/usr/include -O2 -pipe -DIN_GCC  -DCROSS_DIRECTORY_STRUCTURE   -fno-exceptions -fno-rtti -fasynchronous-unwind-tables -W -Wall -Wno-narrowing -Wwrite-strings -Wcast-qual -Wmissing-format-attribute -Woverloaded-virtual -pedantic -Wno-long-long -Wno-variadic-macros -Wno-overlength-strings   -DHAVE_CONFIG_H -I. -I.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include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libcpp/include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libdecnumber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libdecnumber/dpd -I../libdecnumber -I../../../../../../../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libbacktrace   -o ipa-split.o -MT ipa-split.o -MMD -MP -MF ./.deps/ipa-split.TPo ../../../../../../../work-shared/gcc-10.2.0-r0/gcc-10.2.0/gcc/ipa-split.c
| {standard input}: Assembler messages:
| {standard input}:495187: Warning: end of file not at end of a line; newline inserted
| {standard input}:496713: Error: number of operands mismatch for `mov'
| {standard input}: Error: open CFI at the end of file; missing .cfi_endproc directive
| g++: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Killed (program cc1plus)
| Please submit a full bug report,
| with preprocessed source if appropriate.
| See <file:///usr/share/doc/gcc-7/README.Bugs> for instructions.
| Makefile:1118: recipe for target 'insn-emit.o' failed
| make[1]: *** [insn-emit.o] Error 4
| make[1]: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 ERROR: oe_runmake failed
| rm gcc.pod
|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gcc-cross-aarch64/10.2.0-r0/gcc-10.2.0/build.x86_64-linux.aarch64-poky-linux/gcc'
| Makefile:4404: recipe for target 'all-gcc' failed
| make: *** [all-gcc] Error 2
|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ERROR: Execution of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1/tmp/work/x86_64-linux/gcc-cross-aarch64/10.2.0-r0/temp/run.do_compile.104857'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ERROR: Task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sources/poky/meta/recipes-devtools/gcc/gcc-cross_10.2.bb:do_compil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2805 tasks of which 1492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1 failed.

Summary: 1 task failed:
  /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sources/poky/meta/recipes-devtools/gcc/gcc-cross_10.2.bb:do_compile
Summary: There were 2 ERROR messages shown, returning a non-zero exit code.

Currently  8 running tasks (4862 of 7558)  64%

2.3.8. bitbake myir-image-coreEEWORLDLINKTK13

后续执行后,成功。

bitbake myir-image-core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1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NOTE: Multiple providers are available for runtime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firmware-nxp-wifi, linux-firmware)
Consider defining a PREFERRED_RPROVIDER entry to match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9
Sstate summary: Wanted 1781 Local 0 Network 0 Missed 1781 Current 1293 (0% match, 42%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7558 tasks of which 3433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9.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coreEEWORLDLINKTK14

成功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core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1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NOTE: Multiple providers are available for runtime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firmware-nxp-wifi, linux-firmware)
Consider defining a PREFERRED_RPROVIDER entry to match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7
Sstate summary: Wanted 0 Local 0 Network 0 Missed 0 Current 2439 (0% match, 100%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6991 tasks of which 6990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10.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fullEEWORLDLINKTK15

失败

| Resolving deltas: 100% (2496/2496), done.
| Note: checking out 'e6c1b8dc8a8b00ee74e7268aac8b18d7260ab1ce'.
| You are in 'detached HEAD' state. You can look around, make experimental
| changes and commit them, and you can discard any commits you make in this
| state without impacting any branches by performing another checkout.
| If you want to create a new branch to retain commits you create, you may
| do so (now or later) by using -b with the checkout command again. Example:
|   git checkout -b <new-branch-name>
| HEAD is now at e6c1b8d Fix the bazel build by dropping a xtensa-specific select entry.
| Submodule 'cpuinfo' (https://github.com/pytorch/cpuinfo) registered for path 'third_party/cpuinfo'
| Submodule 'googletest' (https://github.com/google/googletest) registered for path 'third_party/googletest'
| Cloning into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third_party/cpuinfo'...
| fatal: unable to access 'https://github.com/pytorch/cpuinfo/': gnutls_handshake() failed: Error in the pull function.
| fatal: clone of 'https://github.com/pytorch/cpuinfo' into submodule path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third_party/cpuinfo' failed
| Failed to clone 'third_party/cpuinfo'. Retry scheduled
| Cloning into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third_party/googletest'...
| fatal: unable to access 'https://github.com/google/googletest/': Failed to connect to github.com port 443: Connection refused
| fatal: clone of 'https://github.com/google/googletest' into submodule path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third_party/googletest' failed
| Failed to clone 'third_party/googletest'. Retry scheduled
| Cloning into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third_party/cpuinfo'...
| fatal: unable to access 'https://github.com/pytorch/cpuinfo/': Failed to connect to github.com port 443: Connection refused
| fatal: clone of 'https://github.com/pytorch/cpuinfo' into submodule path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third_party/cpuinfo' failed
| Failed to clone 'third_party/cpuinfo' a second time, aborting
| CMake Error at _deps/ruy-subbuild/ruy-populate-prefix/tmp/ruy-populate-gitclone.cmake:52 (message):
|   Failed to update submodules in:
|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ruy'
| FAILED: ruy-populate-prefix/src/ruy-populate-stamp/ruy-populate-download
| cd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 &&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recipe-sysroot-native/usr/bin/cmake -P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_deps/ruy-subbuild/ruy-populate-prefix/tmp/ruy-populate-gitclone.cmake &&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recipe-sysroot-native/usr/bin/cmake -E touch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_deps/ruy-subbuild/ruy-populate-prefix/src/ruy-populate-stamp/ruy-populate-download
| ninja: build stopped: subcommand failed.
| CMake Error at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recipe-sysroot-native/usr/share/cmake-3.19/Modules/FetchContent.cmake:989 (message):
|   Build step for ruy failed: 1
| Call Stack (most recent call first):
|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recipe-sysroot-native/usr/share/cmake-3.19/Modules/FetchContent.cmake:1118:EVAL:2 (__FetchContent_directPopulate)
|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recipe-sysroot-native/usr/share/cmake-3.19/Modules/FetchContent.cmake:1118 (cmake_language)
|   tools/cmake/modules/OverridableFetchContent.cmake:531 (FetchContent_Populate)
|   tools/cmake/modules/ruy.cmake:32 (OverridableFetchContent_Populate)
|   tools/cmake/modules/Findruy.cmake:16 (include)
|   CMakeLists.txt:155 (find_package)
| -- Configuring incomplete, errors occurred!
| See also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CMakeFiles/CMakeOutput.log".
| See also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build/CMakeFiles/CMakeError.log".
|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ERROR: Execution of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build-vdisk2/tmp/work/cortexa53-crypto-poky-linux/tensorflow-lite/2.6.0-r0/temp/run.do_configure.6307'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ERROR: Task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sources/meta-myir/meta-ml/recipes-libraries/tensorflow-lite/tensorflow-lite_2.6.0.bb:do_configur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6430 tasks of which 0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1 failed.

Summary: 1 task failed:
  /mnt/MYD-JX8MMA7/yocto/myd-jx8mma7-yocto/sources/meta-myir/meta-ml/recipes-libraries/tensorflow-lite/tensorflow-lite_2.6.0.bb:do_configure
Summary: There was 1 ERROR message shown, returning a non-zero exit code.
原因分析:

在构建过程中git更新,由于网络问题造成无法git成功。

解决方法:(TODO)
  1. 翻墙搭梯子,麻烦。

  2. 禁用网络更新,只是用本地下载好的代码。

2.3.11. BB_NO_NETWORK=1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fullEEWORLDLINKTK16

禁用网络更新,只是用本地下载好的代码。成功。

BB_NO_NETWORK=1 bitbake -c populate_sdk myir-image-full
NOTE: Your conf/bblayers.conf has been automatically updated.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2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NOTE: Multiple providers are available for runtime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firmware-nxp-wifi, linux-firmware)
Consider defining a PREFERRED_RPROVIDER entry to match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6
Sstate summary: Wanted 33 Local 14 Network 0 Missed 19 Current 3449 (42% match, 99%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9825 tasks of which 9786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2.3.12. BB_NO_NETWORK=1 bitbake myir-image-fullEEWORLDLINKTK17

成功

Loading cache: 100% |#################################################################################################| Time: 0:00:01
Loaded 4970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NOTE: Resolving any missing task queue dependencies
NOTE: Multiple providers are available for runtime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firmware-nxp-wifi, linux-firmware)
Consider defining a PREFERRED_RPROVIDER entry to match linux-firmware-bcm4359-pcie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50.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8.04"
TARGET_SYS           = "aarch64-poky-linux"
MACHINE              = "myd-jx8mma7"
DISTRO               = "fsl-imx-xwayland"
DISTRO_VERSION       = "5.10-hardknott"
TUNE_FEATURES        = "aarch64 armv8a crc cortexa53 crypto"
TARGET_FPU           = ""
meta
meta-poky
meta-oe
meta-multimedia
meta-python
meta-freescale
meta-freescale-3rdparty
meta-freescale-distro
meta-bsp
meta-sdk
meta-ml
meta-v2x
meta-nxp-demo-experience
meta-chromium
meta-clang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filesystems
meta-qt5
meta-python2
meta-virtualization  = "<unknown>:<unknown>"

Initialising tasks: 100% |############################################################################################| Time: 0:00:07
Sstate summary: Wanted 826 Local 29 Network 0 Missed 797 Current 3763 (3% match, 82% complete)
NOTE: Executing Tasks
WARNING: opencv-4.5.2.imx-r0 do_package_qa: QA Issue: opencv: SRC_URI uses unstable GitHub/GitLab archives, convert recipe to use git protocol [src-uri-bad]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10936 tasks of which 9324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all succeeded.

Summary: There was 1 WARNING message sh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