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设置电流多大合适?

楼主:
 如图,现在我要给这块220mAh的软包电池设计一个充电电路,

不太清楚需要设计多大的电流。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

说充电电流最好是设置在0.3C-0.5C(不知道是否正确)

目前考虑用TC4056A这个芯片来对电池充电进行充电管理。

推荐电路图如下:

图中红色方框的电阻是对充电电流进行设置,

规格书中提供了这么一个计算方式:

如果我设置充电电流是0.5C左右,比如100mA,

那这个Rprog电阻就应该是1200/0.1A=12000,也就是12K了,

这样设置是否合理?

我的问题:

1.电池充电电流一般都是按0.3-0.5C设置吗?

2.220mAh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设置多少合适?

2.我这个如果设置100mAh,电阻Rprog设置为12K,合理吗?

(规格书中推荐是1.2K,1A充电电流,不知道我这块容量这么小的电池配这么大的充电电流合适吗)

网友A:
1.电池充电电流一般都是按0.3-0.5C设置吗? -----不同类型不同容量不同场合的锂电池不一样,一般可以按0.3-0.5C充电。

2.220mAh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设置多少合适? ----- 220*0.3到220*0.5之间喽。

3.我这个如果设置100mAh,电阻Rprog设置为12K,合理吗?-----计算结果是这个数值。

规格书中推荐是1.2K,1A充电电流,不知道我这块容量这么小的电池配这么大的充电电流合适吗-----

这个你的向电池的厂家索要电池的规格书或厂家推荐的充电电流。(一般大约是0.2C---0.5C)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池充电电流一般都是按0.3-0.5C设置吗? -----不同类型不同容量不同场合的锂电池不一样,一般可以按0.3- ...

好的,谢谢

网友:
锂电池充电多大,有国家标准规范,可以参考

当然,国标是推荐的,意思尽量靠近这种标准

网友:
可以看一下

锂电池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测试条件及标准

最早的邮电部行业标准YD/T9981999/2,

这个标准比较早,里面规定了充电器的电流不得大于1C

网友:
【规格书中推荐是1.2K,1A充电电流,不知道我这块容量这么小的电池配这么大的充电电流合适吗】如果换更小电流的充电IC,可以节约成本可以换,如果换了节约不了多少成本没必要换。不过1A的充电电流IC基本的充电芯片都满足。

网友:
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大小应该根据电池的额定容量和充电方式来选择。一般而言,锂电池的充电电流不宜超过其额定容量的1C,即1小时充满电的电流。以及充电终止电压等因素。

网友:
非常有用,大家可以积极参考,积极讨论,了解更多内容,学习更多知识

网友:
一般在电池的规格书里会有推荐的

网友:
锂电池充电多大,有国家标准规范,可以参考

当然,国标是推荐的

网友:
每种型号的电池都有其最大充电电流,只要不超出该电流就可以,这是前提。在该前提下,考虑具体应用的需求即多久充满电最有利,那么就按这个时间计算充电电流。在无所谓充电时间时,适当小一些的充电电流对控制发热更有利。

网友:
看电池设计~最好问问厂商有fae就可以多问问

网友:
向电池厂家索要电池的规格书或厂家推荐的充电电流,一般是0.2C~0.5C。

网友:
锂电充电电流一般在0.1C到0.5C间较好,电流大的话,充电IC温度高

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