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是一个继电器的放电回路,本来只有一个二极管构成

楼主:
但是测试中因为线圈电压比较小只有几V,放电速度很慢,后来看别人反向并联了一个TVS管/26V的,就放电速度很快了,这是为啥?在IVS_Pin2——P1信号由低变成浮地时,继电器线圈应该两端电动势是极性变了吧,这加了TVS管后,两端电压怎么变呢。

网友A:
TVS管不是用来钳位的嘛,怎么感觉很多应用场合为了稳压或者改变电压就这么一并联

网友:
【测试中因为线圈电压比较小只有几V,放电速度很慢】

继电器动作能有多快?放电速度慢又有什么关系?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关断后到下一次导通前能够把绕组储能放完就够了。要那么快干啥?

网友:
【在IVS_Pin2——P1信号由低变成浮地时,继电器线圈应该两端电动势是极性变了吧】

是两端电压方向变了。

确切地说,P1信号为低时,继电器线圈中并没有电动势,只有线圈电阻的电压,电动势为零。P1成为高阻时,线圈中有自感电动势,但电流方向未变。

网友:
【这加了TVS管后,两端电压怎么变呢。】

两端电压仍和没有TVS管时一样变,但P1高阻后线圈两端电压比没有TVS管时高得多。无TVS时电压为一个二极管压降,有TVS后为TVS箝位电压加一个二极管压降。但因线圈两端电压高了,故该电压持续时间要短得多,也就是 “放电速度” 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VS管不是用来钳位的嘛,怎么感觉很多应用场合为了稳压或者改变电压就这么一并联

【TVS管不是用来钳位的嘛,怎么感觉很多应用场合为了稳压或者改变电压就这么一并联】

这个电路并没有在二极管上【反向并联】TVS,而应该说【反向串联】了TVS。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向串联TVS,这要问电路作者。其实,反向串联稳压管,或者串联适当的电阻,都可以加速【放电】。为何不使用价格低廉的电阻或者稳压管而使用昂贵的TVS,可能是电路作者不知道价格。

网友:
TVS管具有快速响应的导通特性,当电路中出现电压过高的情况时,TVS管会立即导通,将过压电流引入地线,从而避免了线圈中电荷积累的过程,从而提高了放电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VS管不是用来钳位的嘛,怎么感觉很多应用场合为了稳压或者改变电压就这么一并联】 这个电路并没有 ...

那个老师为什么反向串电阻或者二极管,可以加速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师为什么反向串电阻或者二极管,可以加速放电

不考虑衔铁动作造成的磁通变化,继电器绕组近似是个电感。电感中磁通变化有个规律:磁通回到初始值,这个过程必定施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时间积为零。举个例子:电感两端施加一定电压,经过一定时间,磁通当然要增加。要使磁通恢复到初始值,必须在电感两端施加反向电压并持续一定时间。正向电压与正向持续时间之积必定等于反向电压与反向持续时间之积。这个量通常称为【伏秒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师为什么反向串电阻或者二极管,可以加速放电

现在看继电器释放过程。继电器铁芯中磁通恢复,需要反向电压并持续一定时间。显然反向电压越大,需要的持续时间就越短。

如果仅反向并联一个普通二极管,施加在电感上的反向电压就是二极管压降。如果二极管串联了一个电阻,施加在电感上的反向电压就是二极管压降加上电阻上压降。如果二极管串联了稳压管,施加在电感上的反向电压就是二极管压降加上稳压管压降。串联电阻或者稳压管,施加在电感上的反向电压显然比仅有一个二极管大,所以需要的时间短,也就是放电快(铁芯中磁通恢复到原值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师为什么反向串电阻或者二极管,可以加速放电

这个规律,常用在单端工作的开关电源中,无论正激还是反激。

无论正激还是反激开关电源,都有铁芯中磁通复位问题。为使开关电源铁芯复位,仅仅使用一个二极管是不行的,因为仅用一个二极管复位太慢(继电器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继电器不可能那么快动作),必须使用能够使铁芯磁通快速复位的电路。小功率的反激开关电源,可以简单地使用所谓DCR(二极管、电容、电阻)电路,功率较大的还要设法回收能量,使用更复杂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师为什么反向串电阻或者二极管,可以加速放电

当然,以上讨论均未涉及绕组本身的铜线电阻。如果把铜线电阻考虑在内,问题更复杂,但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

网友:
dt=L*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