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RC吸收电路中其中的电阻破了,有什么办法简易快速测试出来

楼主:
 在生产过程中,突然发现一款机子的吸收电路中的吸收电阻破了或者掉了,测试纹波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发现空载切满载的时候会有滋滋的电流声,请教大神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挑出来?(机子是已经装了壳子的)

网友A: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啊,要不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B:
望闻问切之“闻”字决 有糊味就是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望闻问切之“闻”字决 有糊味就是它了

我老化了一晚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啊,要不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望闻问切之“闻”字决 有糊味就是它了

望闻问切之“闻”,古代是指听觉。你看 “闻” 字里面是个 “耳” 字。而今天用鼻子的“闻”,古代称为 “嗅”。万不可将古义与今义混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望闻问切之“闻”,古代是指听觉。你看 “闻” 字里面是个 “耳” 字。而 ...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不是很大声音,但是由于环境的问题没办法按照这个筛选,请教大神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不是很大声音,但是由于环境的问题没办法按照这个筛选,请教大神还有什 ...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

发出这样的声音,未必是RC吸收电路中其中的电阻损坏,还可能是磁芯或者绕组未固定好。这种声音,很难判断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望闻问切之“闻”,古代是指听觉。你看 “闻” 字里面是个 “耳” 字。而 ...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不是很大声音,但是由于环境的问题没办法按照这个筛选,请教大神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滋滋声很多都是电感发出的,某些刚好和空气振动发出的噪声。电阻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望闻问切之“闻”字决 有糊味就是它了
望闻问切之“闻”,古代是指听觉。你看 “闻” 字里面是个 “耳” 字。而今天用鼻子的“闻”,古代称为 “嗅”。万不可将古义与今义混淆。

may 老师说的是,我这就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望闻问切之“闻”字决 有糊味就是它了
我老化了一晚上都是正常的

有没有热成像?看看哪里温度异常?~

网友D:
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或者根据RC电路的经验,换一个电阻上去试试呗,这个电阻和这个声音关系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或者根据RC电路的经验,换一个电阻上去试试呗,这个电阻和这个声音关系不大啊

我现在就是已经装了壳子的,如果没装壳就可以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化了一晚上都是正常的  有没有热成像?看看哪里温度异常?~

么有,看样子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又不想劈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不是很大声音,但是由于环境的问题没办法按照这个筛选,请教大神还有什 ...

不是说电阻发出来的,应该是里面的变压器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 发出这样的声音,未必是RC吸收电路中其中的电阻损坏,还可能是磁 ...

现在就是这个电阻破了,机子也装了壳子了,在不破坏壳子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检测出来呀,maychang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切满载是会听到有滋滋的声音】 发出这样的声音,未必是RC吸收电路中其中的电阻损坏,还可能是磁 ...

因为比较着急要处理,暂时又找不到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这个电阻破了,机子也装了壳子了,在不破坏壳子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检测出来呀,mayc ...

这个电阻 “破了”,从电路工作波形上看,功率开关管关断时会产生较正常工作时更高的尖峰。

至于不破坏外壳有什么简单办法检测出这个电阻是否有问题,我是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这个电阻破了,机子也装了壳子了,在不破坏壳子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检测出来呀,mayc ...

你怎么知道这个电阻 “破了”?是怎么测量的?怎么判断电路板发声是这个电阻引起的?

不想 “破壳”,你的外壳是胶合的?不能拆卸?

网友:
产品批量快做完了,剩一些的没盖壳 ,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了,壳子是卡扣的,拆开的话壳子基本上就没有用了

网友B(2023-03-16):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