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OKA40i-C开发板的Linux系统拥有中文显示?

楼主:
如果你试着在Linux系统里面输入中文,那么将会有一片乱码呈现在你面前,这是因为Linux系统的默认语言是英文。但是如果可以显示中文的话,那么在使用过程中的便利程度一定会大大提升。今天小编就通过飞凌嵌入式的OKA40i-C开发板来为大家演示让Linux系统显示中文的修改方法。

STEP 1

如果之前使用的是全源码编译方式对源码进行编译处理的,就可以直接往下走;如果之前有更改过源码部分,且使用的是单步编译,则需要重新解压一份OKA40i-C开发板的源码,进入该源码的lichee文件夹,执行sudo ./build.sh进行一次全编译,耗时会有点长,需要耐心的等待。

STEP 2

在新的源码全编译的过程中,到之前使用的源码里面做一些准备工作吧;要是更改过程中遇到只读等权限问题,打开的时候加上sudo就好了。

01. 首先在lichee下面找到linux-3.10/.config这个配置文件,将里面的iso8859-1全部替换成utf8,就像下面这样,一共有两处。行前面的“-”表示去掉,“+”表示添加上。

FAT使用的默认输入/输出字符集:

-CONFIG_FAT_DEFAULT_IOCHARSET="iso8859-1"

+CONFIG_FAT_DEFAULT_IOCHARSET="utf8"

挂载文件系统时使用的默认NLS

-CONFIG_NLS_DEFAULT=" iso8859-1"

+CONFIG_NLS_DEFAULT="utf8"

02. 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target/etc/inputrc

在上方lichee中的文件中添加两行命令:

03. 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target/root

然后到上方路径下创建一个.vimrc文件,打开.vimrc文件,在里面添加上三行命令:

set fileencodings=utf-8,gb2312,gbk,gb18030

set termencoding=utf-8

set encoding=utf8

STEP 3

现在,新的源码已经全部编译完成了,在新源码的里面找到busybox-1.25.1这个文件夹。进入以下路径:

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build/busybox-1.25.1

01. 执行make menuconfig ARCH=arm进入busybox的图形化编辑界面。

Busybox Settings  ---> General Configuration  --->

  • Enable locale support (system needs locale for this to work)

  • Support Unicode

  • Use libc routines for Unicode (else uses internal ones)

    (65533) Character code to substitute unprintable characters with

    (195102) Range of supported Unicode characters

    更改好之后一路Exit退出,最后选择yes保存配置。

    02. 然后更改busybox-1.25.1文件夹路径下的文件

    libbb / printable_string.c,

    搜索0x7f,删除以下两行:

    将这里更改为

    -if (c < ' ' || c >= 0x7f)

    +if (c < ' ')

    03. 更改libbb/unicode.c文件,先找到这样一段:static char* FAST_FUNC。然后将里面的1022行和1030行进行修改:

    *d++ = (c >= ' ' && c < 0x7f) ? c : '?';

    修改为*d++ = (c >= ' ') ? c : '?';

    if (c < ' ' || c >= 0x7f)

    修改为if (c < ' ')

    修改完成之后,删除.stamp_built文件和.stamp_target_installed文件,返回到lichee文件夹下面,重新进行全编译sudo ./build.sh操作。

    在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target/bin路径后面会生成一个busybox的可执行文件,将这个叫busybox的可执行文件替换到需要中文源码的相同路径下面——

    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target/bin里面。

    STEP 4

    最后,在需要中文的那一份源码里面进行内核编译,打包文件系统,打包镜像操作,再将镜像烧录到OKA40i-C开发板里面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sudo ./build.sh -m kernel

    sudo ./build.sh -m pack_rootfs

    sudo ./build.sh pack

    最后我们来验证一下。可以看到此时已经可以直接进行中文输入了,并且和windows对接的中文文件可以直接显示查看。

    结语

    Linux系统中文显示的更改其实就是更改内核的字符集和打开busybox的显示封锁,第一次编译好后,以后需要中文的busybox可以直接使用这次的busybox进行替换,节省了很多的工作量。更改完成之后就可以在OKA40i-C开发板的Linux系统上面编辑和查看中文了。

  • 此帖出自ARM技术论坛

网友:
    一次编译好后,以后需要中文的busybox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
    busybox也支持utf8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