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串联型稳压电路,为什么串联稳压管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1钳定在13V

楼主:
其发射极就输出恒定的12V电压了。R1的电阻作用是什么,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A:
【为什么串联稳压管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1钳定在13V】

基极的13V,减去发射结压降约0.7V,大致上就是输出所要求的12V。

网友:
【R1的电阻作用是什么,阻值怎么确定】

R1为D1提供工作电流。

R1数值,应该在输入电压最低时(图中标注为25V,实际上是变化的),输入电压减去稳压管电压除以R1,D1中流过最小稳定电流(未考虑三极管基极电流,如果基极电流较大,应该计算在内)。输入电压最高时,R1中电流不超过稳压管允许最大值(由稳压管功率耗散决定)。

网友B:
基极电位基本保持恒定是齐纳二极管的属性决定的。看齐纳二极管的反向UI曲线可知,在齐纳击穿后,不管电流如何变化,只要在适当范围内,齐纳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恒定。想进一步了解齐纳管的工作原理,去网上搜吧。

网友B:
至于串联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基极电位恒定发射极电位就恒定是因为电源调整管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态,射极跟随器本身的属性就是发射极电位跟随基极电位,二者基本上恒差一个PN结压降。关于射极跟随器的工作原理,建议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模拟部分的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串联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基极电位恒定发射极电位就恒定是因为电源调整管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态,射极跟随器 ...

好的好的,这部分确实不扎实

网友:
R1的取值需采用极值计算法,即需考虑前级输入电压的极值、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的极值、调整管直流放大倍数的极值、齐纳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极值等,分别计算出R1取值的上限和下限,然后在二者之间取标准系列的阻值。

简易计算可仅考虑齐纳管的工作电流和输入电压的上下限,然后取中值再用前述详细计算法考虑的极限条件进行简单验算一下不超出器件参数的限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串联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基极电位恒定发射极电位就恒定是因为电源调整管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态,射极跟随器 ...

看你这个解释明白了,之前还在想,这个电路的Uo=Ui-Uce呢,为啥是UD1-B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串联稳压管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1钳定在13V】 基极的13V,减去发射结压降约0.7V,大致上就是输 ...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输入电压Ui-Uce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至于串联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基极电位恒定发射极电位就恒定是因为电源调整管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态,射极跟随器 ...

电子技术基础教材就是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子技术基础教材就是模电?

国内的电子技术基础教材包括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国外叫“电子学”,不分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输入电压Ui-Uce呢

确实是,但二者不是常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电子技术基础教材包括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国外叫“电子学”,不分模数。

我是说是不是就是模拟电子那个教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至于串联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基极电位恒定发射极电位就恒定是因为电源调整管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态,射极跟随器 ...

我还在想三极管不是流控型器件吗,不应该根据基极电流来导通三极管,然后让输入电压通过形成输出电压的,还在想这时候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还是饱和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极电位基本保持恒定是齐纳二极管的属性决定的。看齐纳二极管的反向UI曲线可知,在齐纳击穿后,不管电流如 ...

这个电路应该也是串联型稳压电路吧,R150是不是纯粹限流作用呢,就2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输入电压Ui-Uce呢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输入电压Ui-Uce呢】

没错,这个电路中,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减去Uce,而且永远正确。不过如chunyang所说,Ui和Uce并不是常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输入电压Ui-Uce呢】 没错,这个电路中,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减去Uce,而且永远 ...

Ui输入电压应该是的吧,而且老师想问一下,这个D1是TVS管和齐纳二极管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是不是就是模拟电子那个教材

教材名为《电子技术基础》,分两册,分别为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各为一个学期的课程。看来你非电类专业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想三极管不是流控型器件吗,不应该根据基极电流来导通三极管,然后让输入电压通过形成输出电压的, ...

三极管确实是电流型元件,这里工作于线性区即你说的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也是串联型稳压电路吧,R150是不是纯粹限流作用呢,就2Ω。

当然也是。R150的作用是降压以分担晶体管的耗散功率。此用法见于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的场合,但这种场合在现在的元器件条件下应该换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