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简单的异步程序框架

楼主:
是一个非常简单、容易使用的 micropython 异步程序框架,整个框架只有3个文件(如果不需要全局变量文件,只要2个文件)。

  • main.py,主程序文件
  • sapf_cfg.py,参数配置文件
  • global_var.py,全局变量文件

只需要在文件 “sapf_cfg.py”中设置异步任务文件和任务函数名,就可以自动创建并运行异步任务,让程序结构变得更加简洁直观。

主要配置的参数只有两个:taskfile和taskname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两个任务的例子,任务1闪灯,任务2打印:

# task file list
taskfile = ["task1", "task2"]

# task function name list
taskname = ["task1.task_blink", "task2.task_inc"]

task1.py

import uasyncio as asyncio
import random

from global_var import gv

async def task_blink():

    while True:
        gv.LED(not gv.LED())
        await asyncio.sleep(random.random()+0.1)

task2.py

import uasyncio as asyncio

from global_var import gv

async def task_inc():

    gv.cnt = 1

    while True:
        print(gv.cnt, gv.LED())
        gv.cnt += 1
        await asyncio.sleep(1)

全局变量文件global_var.py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dd any variables you need here
# Use class as variable container instead of defining individual variables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class global_var:

    cnt = 1

    LED = Pin(2, Pin.OUT, value = 0)

gv = global_var()

项目地址:

网友:
python确实简洁实用。有空研究研究,不知道实时性如何?

网友A:
资源共用的话,这个会不会有死锁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源共用的话,这个会不会有死锁的问题啊

异步也就是携程,没有抢占的问题,也就没有死锁,也没有多线程功能多。

网友:
协程好像现在用得很多

网友B:
看起来是时候转向Micropython了。就是不知道对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何,是否适用于flash和ram比较少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时候转向Micropython了。就是不知道对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何,是否适用于flash和ram比较少的芯片。

flash最低256K,ram最低16K。像esp32这样的就比较合适。

网友:
大佬厉害!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