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yqt5时,创建具有父子关系的两个窗口出现问题

楼主:
首先创建了两个QWidget对象,然后设置父子关系,并设置好对应的背景颜色,观察到是父对象的背景颜色包围子对象的。但是自己写了一个类,完全继承自QWidget,就不可以了,只能看到父对象的背景颜色。from PyQt5.Qt import *

class Window(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if __name__ == '__main__':
    import sys
    q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window = Window()
    window.setStyleSheet("background-color:yellow")
    window.resize(500,500)
    window.setWindowTitle("jiuzhe")

    window1 = Window()
    window1.setStyleSheet("background-color:red")
    window1.resize(300,300)
    window1.move(0,0)
    window1.setParent(window)

    print(window)
    print(window1.parent())

    window.show()
    window1.show()
    sys.exit(qApp.exec())

网友:
类的继承~

网友A:
因为继承自QWidget,当然就继承了父对象,所以就看到父对象的背景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继承自QWidget,当然就继承了父对象,所以就看到父对象的背景颜色。

正解,看来大佬pyqt功底非常不错呀,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