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输入端的Y和X安规电容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输入端的Y和X安规电容,是一定要放置在保险丝后面吗?

如果不经保险管直接焊在输入端有什么影响?

请各位大神详细分析一下利弊

网友:
所有元件都应该放在保险的后面,这样当元件本身出现问题进而引发大电流时就能通过保险熔断来实现保护。如果放在保险之前,你能保证决不出现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