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LLC拓扑,让功率从3000W提高到3600W,有啥思路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加大电流呗,换通流量更大的功率器件。做好散热,考量好各个元器件的通流和损耗。问题不大 不过你要3k6做啥?那么老大功率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呗,换通流量更大的功率器件。做好散热,考量好各个元器件的通流和损耗。问题不大 不过你要3k6做啥 ...

具体就是LLC部分全桥四个管子换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呗,换通流量更大的功率器件。做好散热,考量好各个元器件的通流和损耗。问题不大 不过你要3k6做啥 ...

还有同步整流是吧

网友B:
无非就是优化电路呗,增加输入电压、调整电路频率、增加输出电容等,都可以提高输出功率,更换高效率元器件,优化散热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优化电路呗,增加输入电压、调整电路频率、增加输出电容等,都可以提高输出功率,更换高效率元器件 ...

嗯,现在目标就是原来3kW的体积不变,把主要就是磁性元器件体积比较大,还有通流管子大了话,装不下

网友:
风冷还是自冷,提升的功率20%,半导体余量考虑,还有散热,主要是这些,需要变更的还是要根据你原来的设计来综合考虑

网友:
谁有借鉴方案呀

网友:
用单相整流和LLC拓扑结合试试呗。如果觉得前期写代码太过于繁琐,你可以试试市面上免代码的芯片。我之前用过一款PPEC免代码电源芯片做毕业设计,节省了很多时间,拓扑都是固定好了的,直接在上位机上调整参数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