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的几个奇怪现象

楼主:
市面上流传的原理图绝大部分是orCAD和AD画的,PADS的原理图几乎没见过。orCAD画的原理图比较多见于方案商提供的文件。但是我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现象。

1. 很多orCAD画的原理图,元件的位号都很大,比如R506, C1103, 但是实际的R和C可能都不超过400个

2. 在orCAD的原理图上,几乎没有见过层次化的原理图,都是用跨页符实现的平坦式的原理图

3. 特别少使用总线

网友A:
不同公司不同规范吧~元件号并不是从1开始的很常见~,有些字符代表不同意义吧~。

网友:
orcad画原理图好用,pads做pcb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公司不同规范吧~元件号并不是从1开始的很常见~,有些字符代表不同意义吧~。

我只是觉得位号很大会比较占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公司不同规范吧~元件号并不是从1开始的很常见~,有些字符代表不同意义吧~。
我只是觉得位号很大会比较占空间

丝印吗~多一个字符,如果板子小丝印都不一定有地方~

网友B:
少用总线可能是因为可以简化原理图的绘制,方便设计和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用总线可能是因为可以简化原理图的绘制,方便设计和布局。

用总线不是应该更简化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