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能够进行电子仿真呢?

楼主:
用什么软件能够进行电子仿真呢? 能把我用的具体厂家的电子模型仿真放进去仿真呢?

网友:
Multisim,做基本电路仿真很方便,网上教程资料也比较完善,可以尝试

网友:
  1. PSpice:由美国公司Cadence设计系统公司开发的电路仿真软件,主要用于分析和设计模拟电路。
  2. LTSpice:由美国公司Linear Technology开发的免费电路仿真软件,适用于模拟各种类型的电路,包括模拟和开关电源、线性和非线性电路等。
  3. Proteus:由英国Labcenter Electronics开发的电路设计与仿真软件,可以模拟数字、模拟、微控制器等各种类型的电路。
  4. Multisim:由美国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开发的电路仿真软件,适用于分析和设计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5. ADS:由美国公司Keysight Technologies开发的电路设计和仿真软件,主要用于设计和分析射频和微波电路。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电子仿真软件,不同软件的功能和特点有所不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软件进行电子仿真。

网友:
主要是你的那个软件得支持你的芯片

网友:
具体厂家的电子模型

说的很不具体

直接说电子模型的名字吧

网友:
LTspice,免费开源

Simplis 有社区版,真香!

补充内容 (2023-4-1 12:08):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1610-1-1.html

网友:
你看你需要仿真什么? 电路的有tina simple cadence 。。。 数电也有 eda 新思的 时序FPGA xilinx 单片机 proteus 好多捏

网友:
那个厂商的电子模型?这个要确认一下,如果都是分立元器件,那Multisim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