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拓扑中使用两个大电容分压取得中点电压,这种设计是什么作用,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如图,书上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

一个半桥接了两个电容分压?

然后说得到一个1/2的中点电压?

书上关于这个电容分压的描述就这么多了

本人不是很理解,想求助一下论坛上的大佬,

想知道这种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开关电源内部两个大电容,直流变交流给变压器的。

网友:
这种电路,用在所有交流市电经桥式整流获得直流为半桥供电的场合。所以几乎所有半桥都是这样使用。

网友:
【这种设计是什么作用】

这种设计,可以避免半桥两臂稍有不平衡(例如关断时间稍有差异)时负载(变压器)中出现直流成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我也不知道~期待老师的回答

网友:
也许是为了降低电路中的谐波噪声干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我认为是上面那个mos管的开启电压需要参照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