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很简单的测试程序, 没有任何中断, 仅测试指令执行时间.

上例中: _nop_(); 一个都不加, 测试结果 time1 = 1
         加一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9 (异常!!!)
         加二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10
         加三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11
         加四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12
      .......

芯片型号是 STC32G, 在仿真时, 是全速执行的.

网友:
同样的程序, 在 stc8h 上测试, 工作正常.

测试结果: _nop_(); 一个都不加, 测试结果 time1 = 1
         加一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2
         加二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3
         加三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4
         加四个 _nop_();  测试结果 time1 = 5

网友:
这么玩的话,肯定要看汇编代码的

网友:
难道是循环出了问题吗,不同测试环境和软件也应该同一个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