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布线后的灌胶问题

楼主:
电源设计后,测试一切正常,因为按客户要求需要装入外壳后进行灌AB胶处理,
灌入AB胶后,测试不工作,有的说是PCB布板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电路PCB如下图,听听各位分析

网友:
任何灌封胶,凝固后都要收缩。这个收缩,如果力量比较大,可能使元器件变形,甚至将焊接点扯开。

帖中说【灌入AB胶后,测试不工作】,多半就是焊接点扯开了。

网友:
你的胶灌的时候多热?冷却后回缩多少,会不会把元件烫掉或者扯掉?

网友A:
灌胶不要灌在元件面,底部灌胶密封就好,省胶还不至于出问题。全灌的话,胶得选对。

网友:
无非就是PCB布板设计问题,或者PCB层间短路、PCB浸焊不合格,  灌胶不均匀、灌胶过程中振动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灌胶不要灌在元件面,底部灌胶密封就好,省胶还不至于出问题。全灌的话,胶得选对。

那应该选择什么胶,什么方法能解决灌胶导致pcb器件脱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选择什么胶,什么方法能解决灌胶导致pcb器件脱落问题?

一般是环氧树脂类,要实验测试决定,包括高低温实验都要做。

网友:
高低温试验多少次

网友:
怎么做,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