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佬谁能给解释一下双工器和trx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论坛大佬谁能给解释一下双工器和trx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双工器的结构可以比较多样,但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滤波器结构的双工器。

滤波器结构的双工器通常都是带阻滤波器结构,而TRX滤波器则可能是低通结构,也可能是带通结构。

网友:
一种用于将发射和接收信号进行分离的无线通信设备,一种用于无线通信系统中的前置滤波器。

网友:
天线到接收   接收到发射   在考虑一下抑制度   本质上取决于什么性质的  和工作方式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样?

网友:
双工器的频率曲线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