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电源两路输出不稳问题

楼主:
请教电源不稳问题,两路输出电压,同时加载,电压就比较稳定,若一路加上负载,另一路输出就会电压上浮偏移

比如,12V带载1.5A,5V空载会上浮偏到6V
5V带载1.5A,12V空载会上浮到13V

如何解决?

网友:
【请教电源不稳问题,两路输出电压,同时加载,电压就比较稳定,若一路加上负载,另一路输出就会电压上浮偏移】

这个东西,叫交叉调整率。即一路负载变化,影响另一路输出。

网友:
【如何解决?】

不可能完全解决,除非使用两个独立的反激开关电源。

网友:
只能加电阻做内部负载,以降低效率为代价。

网友:
意思是说电源的设计不合理吗,可能是电源的负载不平衡

网友:
交叉调整率可以通过增加反馈来改善,根据负载功率来折算反馈电阻的阻值,功率大的电阻小

网友A:
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原边两个副边,通常选择主电源进行反馈。另外一个是无反馈的。

对于无反馈的电源,可以外部加额外的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原边两个副边,通常选择主电源进行反馈。另外一个是无反馈的。   对于 ...

可以外部加额外的变换器?

这个变压器功率怎么计算?

或者电路有没有办法改变一下

网友B:
加权反馈的后果就是两路都不稳。

解决策略是重新设计变压器,保证两个副边绕组的漏感尽可能接近匝比的平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权反馈的后果就是两路都不稳。 解决策略是重新设计变压器,保证两个副边绕组的漏感尽可能接近匝比的平 ...

重新设计变压器?

电路没办法变化了么,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计变压器? 电路没办法变化了么,老师

在两个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跨一个104电容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跨一个104电容看看有没有改善

好,先加上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