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个蓝屏的坑

楼主:
我前段时间说公司电脑会不定时蓝屏,这会想想,蓝屏问题就出现在我去年学习机器学习的时候,为了用显卡跑模型,升级了显卡驱动,显卡的是GTX650,之后就开始出现频繁蓝屏的现象。上周蓝屏后又开不了机了(蓝屏会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我又重装电脑了,这次不升级显卡驱动,试试还蓝屏不。

如果问题没有了,那就是老显卡最好不要用新版本的驱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最好不要使用公版驱动,而是去显卡制造商官网下载驱动,只要是厂家的驱动,新版的放心装。只是如果你用的是新版操作系统,比如Win11之类,老版显卡的厂家驱动未必有适配的版本,这时不得以用公版驱动或与操作系统不匹配的驱动往往容易导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使用公版驱动,而是去显卡制造商官网下载驱动,只要是厂家的驱动,新版的放心装。只是如果你用的是 ...

这个坑挺大的,害我重装两次系统。。。

网友B:
我电脑每次蓝屏,蓝底白字一大堆,我都拆机箱擦内存条,后来想想,或许我这种不叫蓝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每次蓝屏,蓝底白字一大堆,我都拆机箱擦内存条,后来想想,或许我这种不叫蓝屏

“蓝底白字”就是常说的“蓝屏”,导致蓝屏的原因可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底白字”就是常说的“蓝屏”,导致蓝屏的原因可非常多。

大多数是和硬件挂钩。

网友:
蓝屏的钙,好喝的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