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信号

楼主:
请问取一次反和取多次反有啥区别 看到一个机器逻辑芯片是多次对信号取反 不明白。

网友:
每一个逻辑门都有延迟,所以多个门串联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得某个期望的延迟。

不过,更多的应用则是考虑处理空余门。

对于非门而言,标准的TTL系列和CMOS系列都是6个门封装在一起。如果用不完那么多门,可以将输入接入固定逻辑0或1,但有时这么接在PCB设计时不够方便,那么就可以将多个门串联,在不影响逻辑状态下顺便解决了多余门的处理。

网友A:
嗯 明白了。谢谢。请问有没啥型号的数字信号切换芯片 推荐一下 信号频率大概4MHZ 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明白了。谢谢。请问有没啥型号的数字信号切换芯片 推荐一下 信号频率大概4MHZ 方波 ...

这要看你需要如何切换了,74TTL系列中有数据分配器和数据选择器,4000CMOS系列中有模拟开关,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就是。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一次反和取多次反的区别在于反转的次数和反转后的信号状态里的周期性变化

网友:
编程里面取反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