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前后电压跌落曲线分析

楼主:
先开关关闭,电容充电;然后开关打开,测试二极管前端电压曲线。

问题:1、断开后,电压不是应该直接掉到0V吗?

           2、图中示波器仿真的电压跌落曲线怎么解释?

为什么是先跌落负压,然后回到正压再慢慢跌落?回跌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为什么是先跌落负压,然后回到正压再慢慢跌落?回跌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图中看不出【先跌落负压】,理论上也不可能【先跌落负压】。

网友B:
可能是,电压会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缓慢增加,直到达到一定电压值时,二极管再次正向导通,产生一个新的负压脉冲,电压再次迅速跌落。

网友C:
是仿真么?那可能是软件错误才出现的负压。

如果是理想二极管,那么电压确实会直接跌落至零。但现实中并不存在理想二极管,所有二极管都存在反向漏电,所以只要测量设备(图中的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足够大,那么就能观察到一个RC回路的放电曲线,此时二极管等效为一个高值电阻。

如果对此仿真,元件模型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种“非标”连接,确实可能出现错误。

如果是真实测量中出现负压,那么说明电路中存在分布电感(也叫寄生电感),是分布电感的影响导致出现的负压。

仿真和实际电路测量在此不是一回事,常规电路的仿真中不会考虑分布参数,元件模型也如前所说,未必会考虑非标连接的情况。而实际电路中必然存在分布参数,如果分布参数“恰到好处”且测量设备足够敏感,那么自然会观察到分布参数的影响。如果是常规模拟示波器,那么决不会观察到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压会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缓慢增加,直到达到一定电压值时,二极管再次正向导通,产生一个新的 ...

电压“缓慢增加”的机制是什么?“二极管再次正向导通”显然需要的是足够高的正压,又如何会“产生一个新的负压脉冲”?说说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先跌落负压,然后回到正压再慢慢跌落?回跌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图中看不出【先跌落负压】 ...

仿真示波器中间的黄线展开后是一个跌落很低的负压脉冲波形,理论分析我也没有想通,感觉既然断开供电了,二极管截止,又不能反灌,对于二极管前端来说可以认为是一个悬空网络,不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仿真么?那可能是软件错误才出现的负压。 如果是理想二极管,那么电压确实会直接跌落至零。但现实中并 ...

是实际电路中测试发现的问题,二极管输入前后的掉电波形是一样的,用示波器实际测试也是这样,所以想着仿真试试,发现模型测试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对此问题产生的了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实际电路中测试发现的问题,二极管输入前后的掉电波形是一样的,用示波器实际测试也是这样,所以想着仿 ...

主帖图显然是仿真,故判断是仿真软件出错所致。如果测量点放到二极管负极,那么就不应该出现负压,不论仿真还是实际测量。图中RC回路属于低阻抗回路,不会观察到分布参数的影响,除非开关侧存在足够强的感性环节,但那样也不会在仿真和实际测量时同时体现。

网友:
这个物理模型是对的,可以用PN模型结解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