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芯电感经过浪涌电流后感值变大的原因

楼主:
    最近在做电感的雷击浪涌试验,电感是空芯绕制电感,漆包线绕制,试验前LCR测试电感感值23uH。经过8kV/4kA的雷击浪涌后,电感感值变为43uH,感值变大。想请问各位知道此处感值变大的原理吗?

网友:
说明匝间距改变了。匝间距如果更紧密,电感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小。

网友:
也许是当电感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电感内部的磁通并不能立即跟随电流变化,电感中存在磁通滞后现象。

网友:
我的观点是先排除测试条件是否一致,板上测量还是拆下来测的,测试频率,串并联是否一致~

网友:
建议重复实验。一次浪涌后测量电感量,那可能是测量错误。多次浪涌之后仍是相同的测量结果,才能够算数。

网友:
其实,想想你是怎么测量的,追究过程就知道了,所需背景知识就是我在2楼所及。

如果是在板上直接测量,那么就得注意测量条件的不同,特别是实验前后和过程中是否触动过电感以及测量时的分布参数的影响。从PCB上拆焊下来测,对于没有骨架的空心线圈,几乎必然会改变匝间距。

网友A:
补充一下测量条件:多个电感样品的测试条件完全一致,包括测试频率、串并联等。单独对电感样品实验,没有焊接到电路板上,虽然是空心电感但是有骨架。

二楼说的匝间距变密倒是有可能,因为电感漆包线外面包括PVC薄膜,做完浪涌后薄膜发生了明显的受热收缩现象。

明天我把包裹在漆包线外面的薄膜去掉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
骨架只是起支撑作用,不属于磁芯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测量条件:多个电感样品的测试条件完全一致,包括测试频率、串并联等。单独对电感样品实验,没有焊 ...

如果肉眼都可见PVC膜收缩,且PVC膜将线圈包裹的足够紧密,线圈本身又没有采取足够坚固的固定措施,那么匝间距受PVC膜收缩影响必然会减小,从而导致电感量增加。匝间距越大,PVC膜收缩率越高,这种现象会越明显。

网友:
实验确定可分两步:一是用电吹风、热风枪、防风式打火机之类加热覆PVC膜的电感,对比加热前后电感量的差别;二是去除PVC膜后同样加热,对比前后的电感量差别。注意,加热后须等电感的温度降到室温后再进行测量,即前后两次测量的温度一致,以避免骨架受热形变的影响。测量用电感应备至少两组做对比。

网友:
经过楼上几位回答后应该是 ,过浪涌电流后线圈发热造成线圈形变而造成电感值变化。

网友:
经过验证,做过浪涌后电感线圈发生了形变,由近似矩形变成了圆形。如果只是用热风枪加热达不到相同效果。

网友:
而且有个别部位处漆包线绝缘漆发生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