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适配器

楼主:
起因是demo 板上有的人设计的是5V的in有的人设计的是12V的in

刚好我没有5V的就想着打开适配器加个7805改成5V的,改完发现有

拨码开关,想着诶,加个拨码开关12V和5V都能用!赞~

网友A:
参加论坛正在搞mps家电源模块送送送活动,几v的电源都有,哈哈

网友A:
说实话,我一看咱网友改电源,就忍不住说一声,危险,哈哈

网友B:
666,不过要注意尽量别没外壳操作适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加论坛正在搞mps家电源模块送送送活动,几v的电源都有,哈哈

没外壳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不过要注意尽量别没外壳操作适配器。

用排插的,先关了排插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一看咱网友改电源,就忍不住说一声,危险,哈哈

问题不大,小改

网友D:
这个直接220就上了啊,危险不危险啊,戴手套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220就上了啊,危险不危险啊,戴手套的么

插好在上电的

网友E:
厉害厉害,动手能力很强啊,那个拨码开关是在壳子里面还是外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动手能力很强啊,那个拨码开关是在壳子里面还是外面的呢?

和壳子结合起来了,一部分在外,一部分在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外壳有点麻烦

你最近不在动手搞些手工制作,给它手工定制个,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最近不在动手搞些手工制作,给它手工定制个,哈哈

等有空学学3D打印,现在还忙着学lab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加论坛正在搞mps家电源模块送送送活动,几v的电源都有,哈哈

而且多路的也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等有空学学3D打印,现在还忙着学labview

画3D就是了,其他交给嘉立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画3D就是了,其他交给嘉立创

还不会整,搞得东西太多时间太散了。。

网友G:
没看懂一楼是具体的怎么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一楼是具体的怎么改法

拆掉外壳,12V输出加7805,然后7805输出一头接拨动开关A

12V接B 中心连接输出,可以使用拨动开关去调整输出档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不会整,搞得东西太多时间太散了。。

建议用犀牛画3D,入门非常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犀牛画3D,入门非常nice

下了blender好像blender教程多一些

网友H: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输出19V,能改吗?改成12-18V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输出19V,能改吗?改成12-18V输出的。

买个接口在用317转一下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买个接口在用317转一下就可以

317才能承受多大电流,我要至少4A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317才能承受多大电流,我要至少4A的输出。

扩流电路,+散热器效率低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扩流电路,+散热器效率低点

有这一堆还改造个什么劲,直接自己做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这一堆还改造个什么劲,直接自己做一个不就得了

最近静及思动,那我的笔记本电源想把输出由19V改为12V。可惜失败了,拆开一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