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实验的中的人工网络是干嘛用的

楼主:
EMC实验的中的人工网络是干嘛用的 有没有人知道的呢

网友:
人工网络,也叫人工电源网络,一般用在做EMC实验项目中的静电实验,属于一种辅助设备,主要用来隔离一些不必要的射频、电磁干扰等,举例:一般ESD实验中,EUT会有对应的两种工作模式:工作模式和非工作模式。

网友:
在工作模式下,进行静电放电实验时,需保持通信状态,如CAN通信、LIN通信等,不加人工网络的情况下,偶尔会出现错误帧或者通信中断,加入人工网络后会有改善,在测通信时,一般会再加一个光隔离器,保证测试的实验结果稳定性。

网友:
仅供参考,人工网络刚好是工作时接触过,用过的东西,一些浅浅的心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