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前期准备工作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官网找到ModusToolbox™软件的下载链接https://www.infineon.com/cms/cn/design-support/tools/sdk/modustoolbox-software/,选择对应的版本号和操作系统,进行下载即可,使用Windows系统的话不用另外安装其它的应用程序,但是其它系统的话根据需求需要安装不同的应用程序。

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如果不是安装在默认位置,需要设置环境变量CY_TOOLS_PATHS指向你的实际安装路径,如图1,注意应使用‘/’。同时,也需要将项目文件中的Makefile文件进行相应的修改:CY_TOOLS_PATHS+=F:/ModusToolbox/tools_3.0。读者可以阅读ModusToolbox™ tools package installation guide文件自行设置其它的环境变量。

图1 设置环境变量CY_TOOLS_PATHS

点击new application,会进入图2界面。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从GitHub中获取资源。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代理链接之类的方式访问GitHub。这里我们使用其它方法,下载合适版本的ModusToolbox™ Offline Libraries,链接如下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modustoolboxofflinecontentpackage。下载完成后,Windows系统下,需要使用cmd创建一个.modustoolbox文件夹,找到安装目录,再使用mkdir .modustoolbox命令即可。设置完成后,在choose board support package界面,选择setting->offline即可。

图2 choose board support package界面

进入图3页面,选择对应的即可。

图3 choose board support package界面

PS:安装软件都安装了好几天我,是真的麻烦,官网的下载速度是真的慢。新建应用出现错误,找了半天才找到解决办法,官网的论坛上基本都是英文,翻了半天才看见解决办法。

网友A:
解决办法是什么?详细说说? 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是什么?详细说说? 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网友

我在这个帖子里详细写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72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