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5110,相信作为工程师的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经典液晶显示模块5110屏。不过,今天要拆的主角不是屏,而是这款1998年上市的诺基亚5110手机。

楼主:
目前的状态是,原机电池插上充电器就满电,开机几分钟就显示电量低,电池大概率已经不行了,毕竟距今20多年了。

于是有了买电芯更换的想法,前几天趁着网购电芯还没到手,拍了一组拆解照片,供大家欣赏,看看那个年代能砸核桃的诺基亚内部到底是什么样?

首先,把电池拿下来

  再拿掉外壳。能看到听筒被设计成一个笑脸的形状

  去掉背面的四颗螺丝

拿掉前盖板

再把屏幕上方的两颗螺丝去掉,就可以拆开了

   这时候屏幕也能拿下来,只要细心一点,找到卡扣,轻松拿捏。看内部结构不像现在的手机内部有很多软排线。

查资料,这里能看到 FDK 富士的 IL028,还有下面这颗MAD2 V29 4370551查到是TI的

打开屏蔽罩,这几颗芯片没找到资料,有认识的可以跟帖说一下

另一面

 从上到下能看到:

DFY2R902CR947BHGR 全双工天线转换开关

飞利浦 NMP4370273 PLL同步和广播控制IC
飞利浦 NMP4370717 电源管理 IC
飞利浦 NMP4370363 时钟和音频 Codec IC
三星内存IC
夏普闪存IC
ATMEL 24C16N EEPROM
飞利浦 NMP70165 充电管理IC

网友:
NOKIA 5110 拆解+换电芯

今天买的电芯终于到了,不过电芯标示似乎错了,应该红色是正极,但是贴纸显示红色是负极,手上多年不用的万用表还没电了,为此发帖让大家猜,最后按照常规操作,以红色为正装上了。

5110这块原机电池其实挺难拆的,四周用胶水粘得很牢,我用一字螺丝刀大概花了半小时才一点一点撬开。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查资料这个电池是镍氢的,于是请教@littleshrimp能否直接更换锂电,结果他发现这个电池贴纸上写的是锂电我没注意看,只看了网上的资料,

多亏提醒,这才去买了锂电芯。

把锂电芯焊好,装机

插上充电器一切正常,没有冒烟!

测试只有移动卡有信号,打电话发短信都正常,不知道这块电池充满电能否用一周,这回再也不怕手机电池没电了

最后,感谢@cardin6赠送的NOKIA 5110,虽然当年没用过这款手机,但是拿到手机的那一刻,还是被惊艳到了,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买不起喜欢的手机就去买数字通讯,把上面介绍的所有手机参数牢记于心,晚上在寝室和同学聊手机、聊科技、聊未来、聊理想。。。

网友:
必须点个赞,当年用不起手机啊,第一个能打电话的设备是小灵通。

网友A:
历史这么悠久的手机,

竟然还能买到替换的电池

电话卡是上的现在手机的吗,电话卡这么多年都没变过的意思?

那我也想整个了,现在的手机一天必须充电,烦死了,出门还得带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史这么悠久的手机, 竟然还能买到替换的电池 电话卡是上的现在手机的吗,电话卡这么多年都没变过的 ...

现在的小卡 用卡托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是5130满满都是情怀

网友B:
我第一部智能手机是NOKIA N97,那会还玩手游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部智能手机是NOKIA N97,那会还玩手游呢~

北京奥运会结束,我买的第一款安卓机谷歌G2,当时也看N97,太贵了,好像是五六千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奥运会结束,我买的第一款安卓机谷歌G2,当时也看N97,太贵了,好像是五六千块

我用的是长辈剩下的,我那会还上学搞不起手机,都是用人剩的。

网友:
满满的青葱岁月的回忆,我怎么想不起来我用的第一步手机是哪个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北京奥运会结束,我买的第一款安卓机谷歌G2,当时也看N97,太贵了,好像是五六千块

N97上市价好像是6k多,N95更是达到了8k多。2006年N95的问世标志着Nokia帝国的巅峰,可谓如日中天。2008年发布的N97则是帝国夕阳的标志,美好却已渐感力不从心。到2010年的N98时期,庞大的帝国就已进入高台跳水的表演时刻。那年我在华强北南口最佳地段的一家手机店见到N97新机卖1800,略有心动,想想还是作罢。

一切都是因为2006年乔帮主拍出的那块小小的“板砖”iPhone。正应了那句话——我爱你,与你无关。灭了你,与你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N97上市价好像是6k多,N95更是达到了8k多。2006年N95的问世标志着Nokia帝国的巅峰,可谓如日中天。2008年 ...

N97和N95在那个年代对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所以买了安卓开始各种折腾刷机,后来还给同事刷过很多手机,如果那时候用诺基亚智能机,估计也就不会研究刷机了

网友E:
应该是当时的20多年前贴片机干的,查了一下,NOKIA 5110是1998年生产的

虽然有的地方贴片电容焊的歪七扭八的,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代工,不会是马来亚吧,看这贴片的水平也不咋地

但是,当时的用的物料封装可是够先进了,不输现在的器件封装,感觉当时的诺基亚水平确实领先我们当时的水平,,,

网友:
大佬够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当时的20多年前贴片机干的,查了一下,NOKIA 5110是1998年生产的 虽然有的地方贴片电容焊的歪 ...

还真是,仔细看了下,有些不拘小节了

网友:
好有年代感!nok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