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汉泰这个牌子的示波器吗?

楼主:
现在重新搞硬件了,我意识到以前我一直不怎么会用示波器,我就想买一台示波器自己用,也方便我以后接点私活之类的。我想买一台100M的示波器,看来看去,很多示波器是价格太高, 普源的都2000以上了,鼎阳的也1500以上, 也有便宜的800多的示波器能达到100M带宽,但是存储深度只有240K,也不知道是不是够用。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叫做汉泰的品牌,他们的示波器能做到150M, 标称的采样率和存储深度也不比普源和鼎阳的差多少,价格是1200左右。 感觉这个挺反常的,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会优惠这么多呢,以前没有听说过汉泰这个品牌,所以想上来这里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汉泰的示波器,这个品牌的仪器的品质怎么样呢?

网友A:
听过这个品牌

硬件工程师不太会用示波器,这就像我干粗重工作的不会扳手螺丝刀。

示波器又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只要不是极端指标的话,各家的都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过这个品牌 硬件工程师不太会用示波器,这就像我干粗重工作的不会扳手螺丝刀。 示波器又不是什 ...

有实际用过这个品牌的示波器吗,我怕的是这些品牌会不会是虚标性能之类的。其实我说的不会用示波器是一种普遍的情况,我感觉绝大多数硬件都不怎么会用示波器,用示波器不仅仅是随便用个探头然后auto一下就可以的,还要根据被测信号的特性来仔细选择探头还有测量的参数,这里面有很多门道

网友B:
示波器我觉得还是大牌子的好~

网友B: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我觉得还是大牌子的好~

这个汉泰,以前确实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其实就测量来说也要求不高,绝大多数的公司也只是测量一下电源纹波还有低速的i2c和spi还有MOS或三极管的开关波形之类的

网友C:
突然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可以去某宝买个大品牌的二手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可以去某宝买个大品牌的二手示波器?

我只买过一个二手的东西,还被坑了,信不过二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其实就测量来说也要求不高,绝大多数的公司也只是测量一下电源纹波还有低速的i2c和spi还有MOS或三极管的开关波形之类的

示波器还要看带宽和采样啥的 我老师以前说示波器就是硬件的饭盆,必须得是镀金的,才能吃上金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可以去某宝买个大品牌的二手示波器?
我只买过一个二手的东西,还被坑了,信不过二手了

二手我接触过有一次去了那个店在上海虬江路上 全都是烂板子堆的地上 就是收回来拼。说是很多都是接地隔离爆了整流桥。换一个就好。啥的我也不懂。老师能给讲讲接地啥的吗?

网友B:
有关于示波器我还想起差分表笔的那个。好贵一套1w多,还容易坏~

网友C:
楼主加油加油哈,看了你之前写的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有点感同身受,有相似的经历,以后有机会了我也详细写个帖子说说,顺便吐槽一下自己以前的抠门抠出天际,赚了点小钱就膨胀到天际的小P公司的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关于示波器我还想起差分表笔的那个。好贵一套1w多,还容易坏~

差分探头,我见都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加油哈,看了你之前写的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有点感同身受,有相似的经历,以后有机会了我也详细写个 ...

唉,我都不好意思跟我认识的人提起那些事情了,太丢人,走错了路,搞得时间浪费了,钱也没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唉,我都不好意思跟我认识的人提起那些事情了,太丢人,走错了路,搞得时间浪费了,钱也没劳到

一样一样的。。。我倒是没转行,不过被黑心的老板给坑了七八年。。我至今都不知道我当年咋想的,曾经还一直忠心耿耿的跟着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一样的。。。我倒是没转行,不过被黑心的老板给坑了七八年。。我至今都不知道我当年咋想的,曾经还 ...

七八年也太久了,老板很能忽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我都不好意思跟我认识的人提起那些事情了,太丢人,走错了路,搞得时间浪费了,钱也没劳到 一样一样的。。。我倒是没转行,不过被黑心的老板给坑了七八年。。我至今都不知道我当年咋想的,曾经还一直忠心耿耿的跟着他。

我觉得哈~ 所谓过去坑也好黑也好都是站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回顾过去,而非当时那人那路口。如果回到过去,指不定还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呢

网友E:
还是买个大品牌的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个大品牌的吧,一分钱一分货                    ...

纠结中,这个汉泰说是做了十几年的示波器,比较便宜,其他的大牌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