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真的可以辅助哦

楼主:
ChatGPT

设计宽带高方向性定向耦合器可以使用ADS软件来完成,下面是一些步骤:

  1. 打开ADS软件,并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2. 在设计中选择微波电路,并选择合适的Substrate,例如选择FR-4板材,设置板厚、介电常数和划分网格等参数。
  3. 在工作区域中设计一个Microstrip线。
  4. 添加两个端口,分别作为输入端和耦合器的主输出端。
  5. 设计耦合器的结构,可以选择相邻直线耦合器、同轴线耦合器、孔耦合器等结构。
  6. 在设计中添加一个仿真器,例如使用ADS内置的Momentum仿真器。
  7. 进行仿真,得到S参数结果,观察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8. 根据仿真结果调整设计参数,例如耦合线长度、耦合宽度等,再进行仿真。
  9. 如果仿真结果符合要求,就可以进行实际制作和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宽带性和高方向性的要求,并进行相应的优化。同时,设计时还需要考虑到实际制作的可行性和成本因素。

网友A:
哈?这个是什么意思?把这些话给到ChatGPT,它就能帮你实现那个图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这个是什么意思?把这些话给到ChatGPT,它就能帮你实现那个图的功能?

应该是ChatGPT的回复。

网友C:
不能过于依赖,昨天服务器崩了12格小时,好多人都在抓耳挠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hatGPT的回复。

那个图是作者自己画的咯?不会是ChatGPT提供的吧。

网友:
图片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步骤基本是对的  感到无比的强大  迭代升级不是不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这个是什么意思?把这些话给到ChatGPT,它就能帮你实现那个图的功能?

可以纯文字的步骤文案没有什么问题  我做那个图也是基于这个步骤来的  ,我想说的是这个可省去很多刚入手的麻烦  借助这个刨根问底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过于依赖,昨天服务器崩了12格小时,好多人都在抓耳挠腮

他是活的时候是整的好用 不过死机了就么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是活的时候是整的好用 不过死机了就么办法了

就像一个百科全书,写文案非常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一个百科全书,写文案非常赞

这个应该是趋势 阻挡不了  就像当年的智能手机  或者说现在的手机取代电视一样  感觉出了工作  基本手机可以搞定一切...

网友:
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劲爆的产品   比如说web1.0  web2.0  web3.0

网友:
应该是趋势,就像智能手机取代电视一样,除了工作,基本手机搞定一切。

网友E:
其实很多情况下不能取代人类的原因是,老板不能清晰准确的描述出自己的问题

网友E:
工程师很多时候并不是做事,而是做人。这句话是老板交给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工程师很多时候并不是做事,而是做人。这句话是老板交给我的。

没有怎理解到  愚钝了  有什么故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多情况下不能取代人类的原因是,老板不能清晰准确的描述出自己的问题

有种可能是老板也没有搞清楚具体需求 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程师很多时候并不是做事,而是做人。这句话是老板交给我的。
没有怎理解到  愚钝了  有什么故事了?

挣死工资的--写一行代码,拿八毛钱。挣大钱的--都是人情世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怎理解到  愚钝了  有什么故事了?  挣死工资的--写一行代码,拿八毛钱。 ...

我那天在网上看了一张各行各业的收入成本图  记忆犹新的是打工在最底端的产出回报率,先抛开各行业的幸苦与付出  ,不过话有说回来都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挣死工资的--写一行代码,拿八毛钱。 ... 我那天在网上看了一张各行各业的收入成本图  ...

人情世故这个这玩意儿需要背景,扯远了就上升到政治因数了

网友:
人情世故这个这玩意儿需要背景,扯远了就上升到政治因数了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