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同时发送数据

楼主:
场景:

A、B两系各自采集数据向一个终端发送数据,由接收端进行一致性判定,但需要两系同时发送数据,在不增加校时芯片的前提下,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网友:
【A、B两系各自采集数据向一个终端发送数据】

不知道你说的两个【系】是指什么东西。据我猜想,是两个数据采集模块。

网友:
【A、B两系各自采集数据向一个终端发送数据】

使用什么通讯方式?串行还是并行?此帖发在单片机论坛,想必是使用单片机,无论哪种通讯方式,单片机都不可能【同时】接收。只能一个模块先发送,该模块发送完毕后另一个模块发送。

网友:
【但需要两系同时发送数据,在不增加校时芯片的前提下,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我猜测你是要让两个数据采集模块知道何时发送数据到上位机。这只要上位机发送一个信号给数据采集模块(下位机)即可。当上位机准备好接收时,发送【开始】信号给一个下位机,该下位机即发送数据。上位机接收完毕后,发送【开始】信号给另一个下位机,另一个下位机即发送数据。两组数据都接收完毕后,上位机再进行比较校验等工作。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这个同时是无法完全达到的,对于采集系统肯定也有个采集周期,这个可以通过主机的分配进行,只能尽量减少两个系统发送的间隔,例如主机通知系统1上报后,马上通知系统2上报,不同类型的数据一般的采集周期也是不同的

网友:
一个物理链路同一时刻跑不了两个通讯,只能分时。

网友:
如果想表达的是如何区分一个链路上的数据是来自A还是B,可以在数据中追加区分信息,比如像地址信息一样。类似I2C、SPI、CAN等数据线路,都可以加入地址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