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一站:RISC-V体系结构基础知识——《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楼主:
活动详情: 一起围读《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本次是《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阅读打卡第一站,跟帖回复作者提出以下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笨书助力读书打卡题目(提醒:听说阅读完书籍的第一章就可以啦):

1. RISC-V中“V”指的是什么意思?
2. RISC-V是起源于美国高校还是中国高校?
3.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多少个通用寄存器(整型)?
4.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几种处理器模式?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
表示为第五代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表示此前已经有四代RISC处理器原型芯片。”

网友: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32个通用寄存器

网友:
“RISC-V总共有四种模式,分别是U、S、H和M模式: U模式被编码为00,S模式编码为01,H模式编码为10,M模式编码为11

网友:
. RISC-V是起源于美国高校还是中国高校?

————————

2010年诞生于美国伯克利大学的RISC-V

所以也就是很多人说RISC-V含美量不低

网友:
第一章已经读完:

1. RISC-V中“V”指的是什么意思?

    其中的V代表第5代
2. RISC-V是起源于美国高校还是中国高校?

    起源于美国高校,来源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多少个通用寄存器(整型)?

    32位RISC-V中包含32个32位的整型通用寄存器;64位RISC-V中包含32个64位的整型通用寄存器。
4.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几种处理器模式?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3中处理器模式,机器模式(M模式),可以访问全部权限,运行SBI固件,为操作系统提供服务;特权模式(S模式),运行操作系统的内核,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用户模式(U模式),特权最低,运行应用程序。

     使用虚拟化后,新增HS模式,扩展S模式为HS模式,运行虚拟化管理程序;新增VS模式,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内核;新增VU模式,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

网友:
1、V是指第五代;

2、美国高校;

3、64位的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32个64位的通用寄存器,32位的RISC-V体系提供32个32位的整型通用寄存器;

4、包含机器模式(M模式)、特权模式(S模式)、用户模式(U模式)、HS模式、VS模式、VU模式。

M模式具有对机器实现的全部访问权限。

S模式通常用来运行操作系统的内核,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U模式特权级别最低,通常运行应用程序。

HS模式,把原有的S模式扩展为HS模式,用来运行虚拟化管理程序。

VS模式,通常用来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内核。

VU模式,通常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网络上找的大部分只提及了M\S\U三种模式,在本书上还看到了另外三种模式用于对虚拟化的操作。

网友:
1. RISC-V中“V”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第五代指令集

2. RISC-V是起源于美国高校还是中国高校?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多少个通用寄存器(整型)?

32个整型通用寄存器,如果包含fdq拓展指令集,则还存在32个浮点数通用寄存器

4.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几种处理器模式?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未使能虚拟化拓展时有3种:

  • M模式称为机器模式,是必备的模式,对系统资源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裸机程序和SBI固件一般使用该模式。
  • S模式称为特权模式,操作系统一般运行于该模式。
  • U模式称为用户模式,在包含操作系统时,应用程序一般运行于该模式。

使能虚拟化拓展时有5种:

  • M模式,同上
  • HS模式,原有的S模式拓展为HS模式,用来运行虚拟化管理程序。
  • U模式,同上
  • VS模式,用来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内核。
  • VU模式,用来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以丑国的技术处于发展前沿。去那边学习深造的人也很多。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学起来也不难,应用上,中国也干得不错。希望今后,咱们也能在技术前沿上发力,建立更多新的标准、协议、框架以及新技术,而不是总跟在别人后面。

网友:
1. RISC-V中“V”指的是什么意思?
精简指令集第五版,“V”即代表第五个版本;
2. RISC-V是起源于美国高校还是中国高校?
源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多少个通用寄存器(整型)?
提供32个64位的整型通用寄存器
4.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几种处理器模式?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RISC-V处理器提供的3种模式:机器模式,特权模式和用户模式。使能虚拟化扩展后,新增HS模式,VS模式和VU模式。
其中,以M模式运行的代码通常在本质上是可信的,因为它具有对机器实现的全部访问权限。M模式通常可用于管理RISC-V上的案例执行环境。通常在M模式下运行SBI固件,为操作竹编提供服务。
S模式通常用来运行操作系统的内核,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U模式的特权级别最低,通常运行应用程序。
在虚拟化扩展中,HS模式,把原有的S模式扩展为HS模式,用来运行虚拟化管理程序;
VS模式,通常用来运行虚拟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VU模式则通常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网友:
1. RISC-V中“V”指的是什么意思?

——————

精简指令集第五版,“V”即代表第五个版本;

3.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多少个通用寄存器(整型)?

_____________

64位的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32个64位的通用寄存器,32位的RISC-V体系提供32个32位的整型通用寄存器

4. RISC-V体系结构中包含几种处理器模式?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机器模式,特权模式和用户模式。使能虚拟化扩展后,新增HS模式,VS模式和VU模式。

M模式称为机器模式,是必备的模式,对系统资源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裸机程序和SBI固件一般使用该模式。

S模式称为特权模式,操作系统一般运行于该模式。

U模式称为用户模式,在包含操作系统时,应用程序一般运行于该模式。

使能虚拟化拓展时有5种:

M模式,同上

HS模式,原有的S模式拓展为HS模式,用来运行虚拟化管理程序。

U模式,同上

VS模式,用来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内核

VU模式,用来运行虚拟机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