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知识指导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各位朋友,前段时间用TAS5630B这颗集成内部MOS的D类运放芯片做了个D类功放,前前后后用了十几片,没有一块板子活过10分钟,既没有炸电容,也没有发热部分,就是不进入工作状态。后来在宝上买现成的TAS5630B模块,人家的用的好好,就想着抽空再研究下,不过不想用集成的MOS的,不然真是再出问题,还是不知道问题再哪。

    后面找了个IRS2902这个外挂MOS管的功放芯片,功能结构如下图: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D类功放芯片的电路构成是不是都一样,毕竟A类是A类的结构,AB类是AB类的电路结构,无非都是可查到的资料上说的功能部分?

2.先前用的TAS5630B什么都是集成的,外加滤波电感和各种电容就可以工作,所以看不到也没仔细看电路构成,是不是也有反馈电阻的说法?毕竟datasheet中有增益14dB的典型值。?

3.针对IRS2902有一些问题卡着,后续会单独一个个边查资料边上来请教,先问几个:

3.1 模拟输入部分的运放符号OTA型运放,可查到的资料很少,只知道输出为电流,不清楚和OPA的稳定性、增益调整、输入输出方式有多大区别。

3.2 从半桥反馈回来的信号不会是连续信号,应该是正负电源的交替信号,究竟反馈了个什么回来 ?

网友:
【1.D类功放芯片的电路构成是不是都一样】

当然各型号芯片电路构成不会完全一样,但大同小异,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
【2.先前用的TAS5630B什么都是集成的,外加滤波电感和各种电容就可以工作,所以看不到也没仔细看电路构成,是不是也有反馈电阻的说法?】

没有读该型号芯片datasheet,很可能这个反馈电阻已经集成到了芯片内部。

网友A:
【3.2 从半桥反馈回来的信号不会是连续信号,应该是正负电源的交替信号,究竟反馈了个什么回来 ?】

半桥输出端(RFB下端)当然是幅度接近正负电源的近似矩形波,但到了输入端IN处可就不是矩形波了。注意IN端还有一路反馈,是COMP端经电容CC、C1、C2和电阻R1构成的。RFB应该与这些电容电阻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B:
A1:D类功放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当然都类似,否则还怎么叫D类?但具体电路就千差万别了。

A2:必然存在负反馈环节,不会开环工作的。

A3.1:功放不能简单等同于运放,二者的工况差别很大,尤其是D类功放。你根本不必关心内部的运放符号,芯片就等于是一个“黑箱”,你该弄清的是其外部应用方法和条件。

A3.2:你理解的不对,反馈的是MOS管输出信号,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电源,信号轨和电源轨是有差别的,你不能以AB类功放的眼光去看待。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同时分析别人的电路和你的电路有什么差别,进而去分析那些差别是怎么影响你的电路的,如此才可能得以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 从半桥反馈回来的信号不会是连续信号,应该是正负电源的交替信号,究竟反馈了个什么回来 ?】 半 ...

版主,这个我先前也这么考虑过,查到英飞凌关于这个芯片的介绍AN1138,里面解释这个部分是用来设定PWM的驱动频率的,CC是OTA的输出补偿,所以才会对反馈信号有疑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1:D类功放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当然都类似,否则还怎么叫D类?但具体电路就千差万别了。 A2:必然存在负反 ...

反馈如果来源于外部滤波电感后面,就好理解,现在这个情况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反馈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只是用来PW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我先前也这么考虑过,查到英飞凌关于这个芯片的介绍AN1138,里面解释这个部分是用来设定PWM ...

芯片的COMP引脚,尚未生成PWM波(注意COMP即比较器是在COMP引脚信号之后),怎么可能决定PWM频率?这个说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馈如果来源于外部滤波电感后面,就好理解,现在这个情况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反馈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只是 ...

半桥输出处信号反馈到芯片输入端,不大可能是用于产生PWM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馈如果来源于外部滤波电感后面,就好理解,现在这个情况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反馈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只是 ...

你这是拿AB类功放去套D类功放了,能是一回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拿AB类功放去套D类功放了,能是一回事么?

版主,有没有推荐的D类功放设计的资料,学习下上来再问,我查到的只是对应芯片的资料,这块知识真的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桥输出处信号反馈到芯片输入端,不大可能是用于产生PWM信号。

版主,有没有推荐的D类功放设计的资料,学习下上来再问,我查到的只是对应芯片的资料,这块知识真的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没有推荐的D类功放设计的资料,学习下上来再问,我查到的只是对应芯片的资料,这块知识真的空白 ...

没有,这个只能你自己在网上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没有推荐的D类功放设计的资料,学习下上来再问,我查到的只是对应芯片的资料,这块知识真的空白 ...

这本书第11章讲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第11章讲了一点。

谢谢,我先看看。其实这个项目领导放弃自己开发功放板了,我们的应用确实如其它我咨询的帖子中那样特殊,我想尝试下,控制好MOS管,以备以后工作转行需要。

网友:
可能芯片内部为了控制电路的增益、阻抗和稳定性之类的总需要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