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GPIO 与 40-pin

楼主:
GPIO 与 40-pin

Raspberry Pi GPIO与40-pin 对应

任何GPIO引脚都可以在软件中指定为输入或输出,适用广泛用途。

::: warning

GPIO 引脚的编号不按数字顺序排列;板上存在 GPIO 引脚 0 和 1(物理引脚 27 和 28),但保留用于高级用途(见下文)。

:::

Voltages

两个5V引脚、两个3.3V引脚,以及一些不可配置的接地引脚(0V)。意味着输出设置为3.3V,输入为3.3V容差

Outputs

GPIO作为输出,可以设为高(3.3V) 或者低(0V).

Inputs

GPIO作为输入,可以读取为高(3.3V) 或者低(0V)。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器可以更轻松地实现。GPIO2 和 GPIO3 固定上拉电阻,其他引脚可以在软件中配置。

More

除了简单的输入和输出设备,GPIO引脚还可以用于各种替代功能,有些可用于所有引脚,有些可用于特定引脚。

  • PWM (脉冲宽度调制)

  • Software PWM available on all pins

  • Hardware PWM available on GPIO12, GPIO13, GPIO18, GPIO19

  • SPI

  • SPI0:MOSI (GPIO10); MISO (GPIO9); SCLK (GPIO11); CE0 (GPIO8), CE1 (GPIO7)

  • SPI1: MOSI (GPIO20); MISO (GPIO19); SCLK (GPIO21); CE0 (GPIO18); CE1 (GPIO17); CE2 (GPIO16)

  • I2C

  • Data: (GPIO2); Clock (GPIO3)

  • EPROM Data: (GPIO0); EEPROM Clock (GPIO1)

  • Serial

  • TX (GPIO14); RX (GPIO15)

GPIO pinout

可以在终端窗口,运行 pinout 查看参考信息。这工具又 GPIO Zero Python库提供,Raspberry Pi os 默认已经安装。

有关 GPIO 引脚高级功能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考.

Permissions

为了能使用GPIO端口,你需要将用户加到 gpio 组。 pi 用户默认是在gpio组中,其他用户需要自己加入。

sudo usermod -a -G gpio <username>

GPIO in Python

GPIO Zero 可以很方便使用python控制GPIO,文档参考.

LED

使用GPIO17 控制led,示例:

from gpiozero import LED

from time import sleep

led = LED(17)
whileTrue:
led.on()

sleep(1)

led.off()

sleep(1)

使用 python file 运行示例,Led将反复闪烁和熄灭。

LED 函数包括: on(), off(), toggle(), and blink().

BUTTON

使用GPIO2 读取按键状态,示例:

from gpiozero import Button

from time import sleep

button = Button(2)
whileTrue:
if button.is_pressed:

print("Pressed")

else:

print("Released")

sleep(1)

按钮功能包括

属性: is_pressed 、 is_held

回调函数: when_pressed 、 when_released 、 when_held

方法:wait_for_press 、wait_for_release

BUTTON + LED

按钮和LED组合使用:

from gpiozero import LED, Button

led = LED(17)
button = Button(2)

whileTrue:
if button.is_pressed:

led.on()

else:

led.off()

或者:

from gpiozero import LED, Button

led = LED(17)
button = Button(2)

whileTrue:
button.wait_for_press()

led.on()

button.wait_for_release()

led.off()

or:

from gpiozero import LED, Button

led = LED(17)
button = Button(2)

button.when_pressed = led.on
button.when_released = led.off

深入

更多关于 GPIO Zero Python库,

网友A:
任何GPIO引脚都可以在软件中指定为输入或输出,这个还是挺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GPIO引脚都可以在软件中指定为输入或输出,这个还是挺实用

是的,是公司的做工控机的工程师给的。

网友B:
在使用GPIO时还需要注意输出电流和电压等参数,以免对外部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GPIO时还需要注意输出电流和电压等参数,以免对外部电路造成损坏。

说的正确,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