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和耦合的容值选择

楼主:
想用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该选择多大的容值呢。

耐压选用1000V的。

网友A:
【想用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

既然要滤除50Hz的交流信号,同时要求宽带信号通过,显然你应该选用带阻滤波器。

这样的带阻滤波器,通常不能仅用一个电容实现。

先选定滤波电路,再考虑用多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用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 既然要滤除50Hz的交流信号,同时 ...

老师,请问用高通滤波器不行吗

网友C:
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

耦合通过载波信号需要考虑频率,一个电容达不到,该选择多大的容值无法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问用高通滤波器不行吗

你只说了【想用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并未说明是否需要通过比50Hz更低的信号。所以无法判断是否可以使用高通滤波器。如果需要通过例如20Hz的信号,那么高通滤波器显然不行。如果50Hz以下信号统统滤除,高通滤波器当然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问用高通滤波器不行吗

即使是使用高通滤波器,该电路也不应该将带宽延展到非常高的频率,而应该在【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即你需要通过的频带高端将其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想用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并未说明是否需要通过比50 ...

好的,谢谢老师的解答。不过我是路人啊,不是作者

网友D:
自己计算以下:

根据频率F和估算的一个电容C,计算这个电容的阻抗是对少,如果接近0.1-10欧姆,恭喜你,这个电容合适.

阻值取消则50Hz泄露越多,反之效果越好.

网友E:
想法不可行,也无必要。

电力线载波通讯的频率远高于50Hz,直接用小电容耦合即可,50Hz信号不会对信号的解调带来什么不利影响。

网友F:
试试用一个容值为0.0159μF的电容器,它具有1000V的电压容限,以过滤掉50Hz的交流信号并通过宽带载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法不可行,也无必要。 电力线载波通讯的频率远高于50Hz,直接用小电容耦合即可,50Hz信号不会对信号的 ...

您好,谢谢您 的解答。

我的需求是载波抄表中要跨变压器(隔离的),所以想用耦合电容的方式,使载波抄表信号能跨过变压器,同时变压器两端不至于短路(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如果不能过滤掉50hz信号会导致输入输出短路)。现在想的是找一个合适的电容,既能滤掉50hz又能将载波抄表信号耦合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用一个容值为0.0159μF的电容器,它具有1000V的电压容限,以过滤掉50Hz的交流信号并通过宽带载波信号 ...

谢谢您的解答,我买几个0.0159uF的电容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计算以下: 根据频率F和估算的一个电容C,计算这个电容的阻抗是对少,如果接近0.1-10欧姆,恭喜你,这个 ...

您的意思是算出来的阻值越小,50hz泄漏会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 耦合通过载波信号需要考虑频率,一个电容达不到,该选择多 ...

谢谢您的解答,目前还在查资料,现在想的比较简单,想利用电容的特性看是否可实现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想用电容滤除50hz交流信号,同时耦合通过载波信号(宽带载波信号)】并未说明是否需要通过比50 ...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50hz及以下全部滤除。这个应用中 ,输入交流220V电压信号,进入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输出一个220V的交流信号,载波信号无法通过隔离变压器。所以想用耦合电容的方式既滤除掉50hz,同时通过载波信号。查了下高通滤波器,感觉都会对输出电压的幅值造成影响,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50hz及以下全部滤除。这个应用中 ,输入交流220V电压信号,进入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 ...

注意9楼chunyang的回复。

从11楼你对chunyang的回复来看,你并未充分理解跨变压器为什么载波信号衰减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50hz及以下全部滤除。这个应用中 ,输入交流220V电压信号,进入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 ...

普通的单相电力变压器,有初级次级两个绕组。两个绕组对地(铁芯)具有分布电容,两个绕组之间也具有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在50Hz频率下的容抗相当大,对工频负载没有多大影响,但在载波频率下容抗相当小。电力线载波信号经过这些分布电容,衰减很大,所以一般认为载波信号无法通过工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50hz及以下全部滤除。这个应用中 ,输入交流220V电压信号,进入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 ...

为解决载波信号无法通过工频变压器问题,通常需要在变压器次级的火线与初级的火线之间跨接一个电容。如果信号衰减仍然不能满足信号传输要求,那么在变压器次级出线端串联一个小电感,在变压器初级出线端也串联一个小电感。串联电感,目的是增加次级绕组初级绕组对载波信号的阻抗(阻抗低,是绕组对铁芯分布电容导致)。

但是这个电容和这个小电感,大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50hz及以下全部滤除。这个应用中 ,输入交流220V电压信号,进入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 ...

你说【隔离变压器】。工频电力变压器,当然初级次级是隔离的(极少见0.4kV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器例外),但次级额定0.4kV的电力变压器,通常是从10kV降低到0.4kV的,初级出线端子对大地的电压是6.6kV有效值。你这个跨接在变压器初级出线端与次级出线端的电容可不能用1kV耐压。这个电容两端承受的交流电压远高于1k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50hz及以下全部滤除。这个应用中 ,输入交流220V电压信号,进入隔离变压器,变压器输 ...

如果需要串联小电感,需要注意该电感必须能够通过变压器次级全部工频电流。这可不是以mA计的电流,而是以10A甚至100A计的电流。你看看变压器次级出线端有多粗就知道了。这个电感用线直径显然应该和次级出线直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