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VB怎么才能完整安装于WIN10,我的vs6sp6安装后提示“找不到acmsetup.slf...

楼主:
请教各位,VB怎么才能完整安装于WIN10,我的vs6sp6安装后提示“找不到acmsetup.slf “谢谢!!!

网友:
win10对于老老老的软件多多少少有些兼容问题,我的老keli就有问题。。。

网友:
试试虚拟机呗?

网友:
WIN7倒是可以安装,但是我也总觉得似乎有什么库不能使用

网友:
  1. 试试以下建议吧,也不知道对不对,没用过WIN10
  2. 确保您的安装媒体没有损坏或损坏。如果是从ISO文件中安装的,则可以尝试重新下载ISO文件并重新安装。
  3. 确保您的系统时间和日期设置正确。如果时间和日期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此错误。
  4.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本地硬盘上并运行。有时在从网络共享或USB驱动器安装时会发生此错误。
  5. 在安装之前,关闭所有正在运行的程序和防病毒软件。这可以确保安装过程不会被干扰。

网友:
放弃吧,不支持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