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桥用过么

楼主:
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的过程称为整流,进行整流的器件称为整流器。整流器利用半导体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而比较常用的就是桥式整流器也称整流桥。很多人都熟悉单相整流桥,但不一定用过三相整流桥

那问题来了,三相整流桥能不能代替单相整流用呢

网友:
 三相整流桥应该可以当单相用,三相整流桥是接入Ua、Ub、Uc三相电源的,用单相电源时,把火线、零线任意接入其中的两相位置就可以了吧?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
可以作为单相桥使用,西门子SINAMICS DCM装置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只不过其整流元件是可控硅,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六个二极管三上三下,单相用任意两个都行

网友:
不需接地线。单相接火线和零线。空一个端子不接就可以了,其他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三相整流桥由6只二极管组成,对外有5根引脚,分别为三相输入和正负输出。用于单相整流时,取任意两相输入分别接火线和零线,剩下的一路相输入悬空即可。

网友:
UVWN

接线是,黄绿红,黑白不分

老师教的口诀:王力宏黑白不分

想起了我的高中

网友:
肯定可以啊,三相整流就多一路,2个二极管,用做单相,就是浪费两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