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LED灯珠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最近看上了一款无线LED灯珠,它的组成部分非常简单,一个LED灯,一个电感,一个电容。

厂家提供的发射端,会让灯珠一直处于常亮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放在手机的无线充电器上,它会一闪一闪的。

我感觉有点像DCDC中的开关电路,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A:
可以怎么玩这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怎么玩这个LED

目前我看网上是把这个LED放在高达里面,然后高达就可以发光啦~

网友B:
这个好玩啊,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灯珠?可以备一点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玩啊,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灯珠?可以备一点玩玩

淘宝就有,搜索【无线LED灯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就有,搜索【无线LED灯珠】

这个可以自己拿电感做吗?一个电阻和一个LED串起来接到电感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拿电感做吗?一个电阻和一个LED串起来接到电感上面 。

自己做的不会很难看吗,这种现成的好多了啊,可以玩各种实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的不会很难看吗,这种现成的好多了啊,可以玩各种实验吧

现成的是方便,但是大小就这一种,自己做的话看自己动手能力,也不一定会比现成的差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一个led加一个很大的电阻串到火线和零线之间的原理是一致的?

网友E: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灯珠?可以自己拿电感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拿电感做吗?一个电阻和一个LED串起来接到电感上面 。

可以啊,就是不知道电感、电容和LED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灯珠?可以自己拿电感做吗?

应该可以,可以买一个,然后测量一些参数,后面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成的是方便,但是大小就这一种,自己做的话看自己动手能力,也不一定会比现成的差

赞同,自己做还可以根据使用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元器件。

网友A:
刚搜了一下,还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搜了一下,还不便宜啊

一颗2元,是有点贵的。

网友F:
原理是LC谐振回路,跟DCDC可不是一码事。

网友G:
应该和无线充电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应该和无线充电是一回事

好像不是,放到无线充上,能亮,但是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理是LC谐振回路,跟DCDC可不是一码事。

我去看看LC谐振回路,看看能不能用单片机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放到无线充上,能亮,但是是一闪一闪的。

因为检测到负载,但没有握手,无线充需要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