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电源处于待机模式时,主路输出存在几V的残压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工况就是电源处于待机模式时,主路的输出电压几十V,理论上没有了,辅助电源12V还存在用于待机工作,电路图呈上。即辅助电源输出给同步整流电路的驱动IC供电,然后在测试中发现主路输出电压存在5V~7V的残压,查了资料说很可能是同步整流电路的驱动控制芯片的GND引脚存在漏电流,然后流入主路中给滤波电容充电导致的,就是不明白这时候驱动使能信号没有,芯片的VOA和VOB应该没有输出电压吧,那SR的MOS管应该开不了吧,就是从体二极管流到电容的吗?还是说驱动芯片内部的漏电流干扰让芯片的输出端口VOA/VOB产生电压啦。这个漏电流的流通路径想确定一下。

网友:
就是在开发电源过程中有木有遇到这种残压的和处理方法

网友A:
看图中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驱动芯片的漏电,要么是变压器仍有输出。具体的原因,测试一下即可,可在PCB上断开驱动芯片的相关连接后看是否依然存在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中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驱动芯片的漏电,要么是变压器仍有输出。具体的原因,测试一下即可,可在PCB上 ...

可以确定是驱动IC的漏电流,我是想知道这个漏电流干扰怎么产生的几V的残压的过程滴,是是通过体二极管吗形成回路?还是这种漏电流可以直接将MOS管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是驱动IC的漏电流,我是想知道这个漏电流干扰怎么产生的几V的残压的过程滴,是是通过体二极管吗 ...

应为通过体二极管导致,这个同样测试一下即可获知,没有栅极的有效驱动就不可能是MOS管的导通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