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verilog语句中 【parameter width = 10'd48 ;】的10'd48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  verilog语句中 【parameter      width = 10'd48 ;】的10'd48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位的十进制数48

网友:
感谢。问题是   10不等于48呀? 10 和 d48 中间的  这个  '  是什么作用 ,注释吗?

网友:
verilog要注明一个常量的位数的,语法就是这样定义的,10位,'再加d表示十进制,48表示具体内容。

网友:
  这个10位二进制数48有以下表达方式:

10'h30;表示用16进制表示;

10'd48;表示用10进制表示;

10'b00_0011_0000;表示用2进制表示;

前面的10表示你这个二进制变量的位数,后面‘X表示这个二进制数的表示方法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