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空载正常加上负载就重启,什么样原因?

楼主:
反激电源空载正常加上负载就重启,什么样原因?

变压器传递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需要怎么调整么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从图中变压器各绕组同名端标志来看,这不是反激电源。不过从电路来看,像是反激。

网友A:
理论上说,无非就是哪里温度过高,或者过流保护,或者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无非就是哪里温度过高,或者过流保护,或者输出电压不稳定

温度过高,空载正常加上负载就重启吗

这个好像不是吧

网友B: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一楼的图中的变压器当时是用软件自带图库,实际做的变压器变压器绕制时同名端是正确的

现在把原理图中的已经纠正了

请问大家,自动重启是回事,是其他地方参数设置有误么
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一楼的图中的变压器当时是用软件自带图库,实际做的变压器变压器绕制时同名端是正确的 ...

该电路变压器有三个次级绕组。其中第三个绕组仅用于为光耦供电。另两个绕组,第一个整流滤波后由P2处输出,输出电压由R4R5判断为5V。第二个绕组整流滤波后又加了一级线性稳压7805,由P3处输出,输出电压也是5V。

你加上负载就重启,加的是多大负载?负载加在P2处还是P3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一楼的图中的变压器当时是用软件自带图库,实际做的变压器变压器绕制时同名端是正确的 ...

  此电路未设计专门的过流保护电路。该电路使用了集成MOS功率管的芯片TOP221Y,而该芯片内部带有过流保护,而且是采用过流后关断重启方式。所以,【应该怎么调整】,恐怕是没有地方可调整。芯片内部是不能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变压器有三个次级绕组。其中第三个绕组仅用于为光耦供电。另两个绕组,第一个整流滤波后由P2处输出 ...

两路都加上5欧负载,无电压输出了
重新测试,无论在P2或P3单独加载5欧,都会自动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未设计专门的过流保护电路。该电路使用了集成MOS功率管的芯片TOP221Y,而该芯片内部带有过 ...

“恐怕是没有地方可调整。芯片内部是不能调整的。”

芯片控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是没有地方可调整。芯片内部是不能调整的。” 芯片控制的问题?

TOP221Y,以前试用过,但年头多了,忘记其内部参数了。只记得内部好像是具有过流保护的,但电流限额早就忘记。请你把TOP221Y的datasheet贴出来。